海风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请问各位高手,翼展1米的海风水机用2200电池和1400的2212电机可以飞么?网上资料说大约2208和1500的电池都不适合,刚好没有怎么小的动力啊

网友:
我用的双天2834CA-6  1400KV电机、3S 2200MAH电池、8060桨,速度不慢啊。

楼主:
呵呵 那我就准备入一架吧,要是价格能够在便宜些就好了

网友:
2212/1400kv,30A电调,1500-2100mA,8X6桨,确保动力没问题
问题是两种电池放置的位置有讲究,就是要保证重心绝对准确。

网友:
我的第一架海风是朗宇2212 KV980 ZTW 20A电调 1500MAH电池 8060桨。
第二架海风 朗宇2212 KV1250 ZTW 30A电调 1500MAH电池 8060桨

网友A:
2212/1250kv朗宇电机,原装奖,30A ZTW电调,3s 1500ma 15c。周五到货装机,周日首飞,也是我个人首次飞水机。爽!!!三块电池,一块电池大约能飞5分钟。这机太好飞了,值得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2/1250kv朗宇电机,原装奖,30A ZTW电调,3s 1500ma 15c。周五到货装机,周日首飞,也是我个人首次飞水机。爽!!!三块电池,一块电池大约能飞5分钟。这机太好飞了,值得拥有!!!

这个配置一块电池只能飞5分钟?不会吧……  难道全程拉全油门暴力飞的?

网友:
电动机我觉得一块电池不飞10分钟以上,就说明电池完蛋了,算上暴力飞行

网友:
我本人有这部飞机,,不过觉得还是北极星好飞点,,水上可以当快艇开,,嘻嘻。。的确有点贵,海风,,自己做部北极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一块电池只能飞5分钟?不会吧……  难道全程拉全油门暴力飞的?

应该还能飞的。由于是首飞水机,水面测试滑跑较多,耗电大,所以飞的比较保守,怕过放。五分钟左右是指我飞行时的实际留空时间。飞回来测电池单片电压3.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能飞的。由于是首飞水机,水面测试滑跑较多,耗电大,所以飞的比较保守,怕过放。五分钟左右是指我飞行时的实际留空时间。飞回来测电池单片电压3.8V左右。

这确实不假,在水面滑行的耗电量比在空中的时候要大不少,滑行多了必然留空时间要短很多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