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有人用电热丝切割尼龙吗

楼主(2011-06-28):
请教问题,有人用电热丝切割尼龙吗?我有块直径180的棒料,想截断,真是没办法,D210超出小托板的范围,钢锯,我的妈也太慢了,没有锯床,不知坛子里有没人用电热丝成功干过,能介绍一下参数吗?谢谢

******************
最后我还是钢锯切了,锯了半天多,真锻炼身体

网友:
电热丝切割尼龙, ,不在乎碳化问题的话就试试吧

网友:
我瞎猜,不行,就像铁丝切冰块一样,切不断。用钢丝锯试验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还有有办法的吗?

网友:
我想知道热切割亚克力行不行的?之前有朋友说前边切了后边又粘上了,我想在刀口上加个气泵吹气,像等离子那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拿锯子锯吧,也不是很累。

网友:
锯吧,尼龙加热切割是不行的。

网友:
用锯子锯,很快的。

楼主:
谢谢,还有出主意的吗

网友:
180的 棒料如果可以切的话,那得大的带锯了。
很贵的。
自己玩儿基本是不可能买了。
我弄了一个带锯,最大也就锯100的

网友:
上海市钢丝锯

网友A(2011-11-28):
尼龙是热固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是热固塑料

尼龙不是热固塑料吧

网友:
尼龙绳, 用剪刀剪后, 用打火机一烧绳头,
令绳头一小部份熔化, 然后高速按好熔化的地方.

网友:
尼龙不能热切割的,前面割后面就焊起来了,相当于没有割,正确的是钢丝锯,加点油,我是搞这个的,最清楚了!哈哈!

网友:
搞这个台锯貌似是比较好的选择...

发的我锯的大铁块 俩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