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120D01 动力缺失。

楼主(2011-06-28):
因为主齿轮磨损严重。昨天晚上更换了主齿轮,并对轴承进行润滑。然后使用时发现主翼旋转时有叽叽叽的声音。并且动力缺失严重。油门放到最大才勉强起飞。而且飞行时间只有3分钟左右。看
电机
和大齿轮接合也是正常的。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如何处理?

网友A:
貌似电鸡松动移位了……查查

网友B:
移一下电机,让齿轮直接稍有些间隙,可以在定位的时候再齿轮中间查一张薄纸,电机固定好抽调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