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换电位器后零位的调整

楼主(2011-06-28):
最近看论坛里探讨6EX控的帖子很多,我也聊聊,本人的6EX在论坛收的二手,成色不好,拿回来没多久油门电位器就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没办法换了国产的电位器,换后发现油门摇杆拉到底不在零位,仔细研究了摇杆组部分,发现电位器的零位是用原始机械的办法调整的,先看图
这是摇杆组件上固定电位器的塑料件,在红圈的地方可以看出是内外两层结构,在右侧可以看到两个加热烫的痕迹,把这两个地方用刀抠开,旋转内圈就可以调整电位器零点位置。

楼主:
调整的时候要将电位器和摇杆组装好,但不要焊接到原电路板上,将摇杆拉到最低,电位器接上万用表,慢慢旋转图上固定电位器件的内圈,找到电位器阻值的临界点,然后用烙铁在塑料上烫下固定位置。

楼主:
我用的办法是把电位器用短线连接到原焊盘上,控接上电,油门保持调到0%,用USB模拟器连接电脑,在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里点属性-设置标签里点校准
边旋转电位器边拨动油门保持开关,使两个零位数值一致,然后固定电位器。这个办法比较直观,但是也比较麻烦,因为要加电,所以要小心操作,别聋子治成哑巴了,呵呵!

网友:
 有国产电位器卖?PM一下呀

楼主:
其实电位器出现接触不良也不是非换不可,拆下来用酒精浸泡一阵,用手来回转转,再泡一阵,反复几次也是可以恢复的,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6EX的电位器比较娇气,焊接时间不能过长,我的6EX电位器就是因为烙铁不给力,烫时间长了给烫坏的,让我郁闷了好一阵。

网友:
不能用遥控器本身的程序校准吗?

网友:
是不是不能校准摇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可真能保持沉默
明明发过中立点校正方法,看到LZ用着土办法,也不吱一声,还竖大拇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可真能保持沉默
明明发过中立点校正方法,看到LZ用着土办法,也不吱一声,还竖大拇指。
这也是一种方法呀。

楼主:
中立点校准可以校准零位吗?请指教下,我不懂,只好用笨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立点校准可以校准零位吗?请指教下,我不懂,只好用笨办法

搜一下你LS发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