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了BLS251,一次起落,温度较高,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2011-06-28):
大概5分钟左右,目前悬停阶段,无3D,飞一次电下来,尾舵机接近电机的热量了.....

楼主:
咿呀,发错了,斑竹移贴

网友A:
不会吧251是用在大机上的,450上太重,但也不至于发热这么厉害吧,这么大的舵机450尾推有点涩或卡应该无视了

网友B:
怎么相反啊,应该锁的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251是用在大机上的,450上太重,但也不至于发热这么厉害吧,这么大的舵机450尾推有点涩或卡应该无视了

能上,就是每次下电后摸它,感觉好烫,和电机温度差不多,有点疑惑而且,这周出去用新的思路去试下,不行就准备丢到500级电直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相反啊,应该锁的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硬啊

哎,我也纳闷呢....不过原来我用DS520,刚刚的,后上BLS251,所以试试看上去,还行,重心基本在主轴下方,朋友切3D,发现锁的还是不行,这周周末决定再出场练习下,使用70%的感度来试试看,不行就真的只能甩到500级上用了

网友C:
好像把这个巨大玩意用在450上的人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把这个巨大玩意用在450上的人还真不少

正常,我也见过DS620用在450上呢,呵呵,尺寸一样哈,DS520与BLS 251就差一点点

网友C:
真不是一点点... 发烫肯定是不对的, 我用8910都不会烫, BLS251应该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是一点点... 发烫肯定是不对的, 我用8910都不会烫, BLS251应该更强

哎……为了251……换了quark貌似缓解了……用780+251比8910A+要烫……反过来用Q+251要温和些……神马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为了251……换了quark貌似缓解了……用780+251比8910A+要烫……反过来用Q+251要温和些……神马情况啊?
都是高档货

网友D:
BLS251 爲什麽不配GY520??

网友:
我用过 调陀螺行程的时候直接把L臂拉脱了

网友:
顶, 都是高级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S251 爲什麽不配GY520??

机歪520……有这个米还不如再加点换机歪611或701……或者3gx……换701或者mb……我选择了quark……理由:二手价格区间:
780 280~350
611 600~750
701 850~950
q     550~700
3gx 700~850
mb 2.0 80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