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装夹同心问题?

楼主(2011-06-28):
玩车床有段时间了对于工件的二次装夹始终头痛。比如一个工件需要调头加工装夹百分表打表找正真是效率低啊长期干1多分钟活要找正浪费5分钟!慢慢的敲正总是过了!请教各位高手找正秘诀呵呵!或者大家说下你们都是如何做的啊!交流下!促进社 会和谐!!!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耐心的一次一次的调整一值到满意

网友:
加入一刀流

网友:
这是前人的帖子,想按照他的方案做一个,一直没时间整,不知道有效否

为了方便大家,把他帖子的图转发一个呀,转自liangzx大侠
帖子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ra=page%3D43&page=1

网友:
谁要是感兴趣D的话,能不能一起做俩,给我也D个,我出高价————高出成本价

网友:
简单有效.

网友A:
工艺可以的话,两边都打中心孔,双顶加机心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可以的话,两边都打中心孔,双顶加机心夹
两中心孔怎么才能打同心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精加工前中心孔一点点误差(感觉主要就是同轴度)没啥影响吧?

网友C:
找正没有取巧的方法
这个就是锻炼你的经验 慢慢的 你就知道用什么力度敲击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时间长了 就能掌握
滚轮那个你打表 还是不准的
另外 一般找正 都是 四爪卡盘  三爪的 怎么找都会有点误差的 因为本身卡爪就不一定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可以的话,两边都打中心孔,双顶加机心夹

   加工轴类零件,确实是这么定位的。

网友:
购买高级的卡盘,国产的都比较垃圾,卡爪用过一段时间会行程喇叭口的,喇叭口得卡爪自然很难夹正,国外的高精度卡盘的卡爪是合金钢制造,并且都是高级热处理过的,由于是特殊合金钢并热处理的,所以这类卡爪即使与工件产生打滑的话也不会磨损卡爪的。一些重型卡爪是齿形接触面,行程的切圆弧度较宽但是不是连续的,就是几十个点齿接触面,一般卡盘是刃口接触,刃口接触的好处是可以夹持细小的杆件,但是说实话,细小杆件要精密夹持的话还是使用弹簧夹夹持精度高。 这样的齿型爪卡盘夹持一些圆钢即使很粗一头垂出去很多也能很轻松的自动夹正。
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海博格的夹具,只要卡爪接触面大,自动能找正,并且工件不需要尾顶,当然一般机械式卡盘夹持力道比这个差远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5006407/Ob/1/Pt/0/sid/XMTk2MTk5NDg0==.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车之前先在两个端面都打好中心孔然后在夹盘车一个中心顶尖,将工件用前后双顶尖安装夹紧车销,如果工件夹不紧的话可用鸡心夹头;如果加工批量产品的话也可用车开口夹具的方法来调头车销。

网友:
干1多分钟活要找正5分钟 是正常的 少量零件机加工 工时主要就是装夹 找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正没有取巧的方法
这个就是锻炼你的经验 慢慢的 你就知道用什么力度敲击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时间长了 就能掌握
滚轮那个你打表 还是不准的
另外 一般找正 都是 四爪卡盘  三爪的 怎么找都会有点误差的 因 ...

   王道,这种思想可以避免我们走向一条制作工具的不归路

网友(2019-02-17):
最好还是使用弹簧夹夹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