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06-28):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9-02-17):
测量线经的线规

网友(2011-06-29):
测量线径用的线规,我家也有一个,父亲的已经有几十年了。

网友:
线规
专用与测量漆包线的线规,那个缝隙刚好能通过,就是对应的几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以前测量漆包线的线规,以前是讲多少号的,不像现在是讲多少mm的,以前物资紧张,不可能有这么多人都有游标卡尺。

正解,因为我也有一个

网友:
量電線用的
電線的awg編號,越小的越粗,越大號的越細,和一般情形相反

网友A:
这是以前测量漆包线的线规,以前是讲多少号的,不像现在是讲多少mm的,以前物资紧张,不可能有这么多人都有游标卡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钢的

网友:
一种规。可能是量直径的,也可能是量弹丸的直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