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如何选购GoPro?

楼主(2011-06-28):
1、最近想入一架GOPRO,请用过的朋友谈谈如何选购,注意那些要领。如何识别真假?
2、GoPro 的效果究竟如何,能达到专业摄影的效果吗?
请教了
!

网友A:
淘宝卖的貌似也没有几个假的,个人愚见啊

网友B:
这玩意本来就是冷门货,除了外极限的和模型的 没多少人会买吧 所以假货不太多,二手翻新倒是可能有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小一点、轻一点、不带液晶屏的高清摄像机而已。这玩意儿一般不会有假货。能造假的估计直接去OEM了

网友D:
普通的DC越来越多的支持FHD摄影,720P更不在话下,价格也只有GOPRO的一半。GOPRO除了更轻更小以外,还有别的优点吗?

网友E:
我的刚到,这几天又刮台风又下雨,等我上天试下告诉你

楼主:
不知GOPRO 的标配都有哪些东西?

网友F:
回复 楼主:
GOPRO的配件 买的时候一定问好 它有冲浪的 汽车吸盘的 挂在身上的....套件 有些根本用不上
其实我一开始看好好看啊!结果买了个GOPRO sd hero 就是普清的放两节7号电池的那款,太垃圾了....
还有gopro hd hero 有分带屏幕插口的和没有插口的 它们的外形一样 只不过有无扩充插口而已 是为了配合GOPRO的小型显示屏使用的。它们都是有专用的充电电池的....
小心选购!!111

网友G:
学习了,也准备买一台

楼主:
看来选购并不那么简单!谢谢8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