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UG6.0生成刀路??

楼主(2011-06-28):
最近买了个UG6.0可是不知道怎么生成刀路,还是要软件转换?/那位能告诉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各位帮帮忙

网友:
造好型后,在CAM模块里折腾

网友:
UG,我操,还不能起中文文件名,不能安装在中文文件夹下,不学了

楼主:
他画图很方便啊我也有ArtCAM2008可我不会用

网友:
应该选择CAM模块,里面有输出刀路的功能!

网友:
UG生成刀轨

首先你得创建刀具,创建几何体,然后创建操作,进行一些设置后,最后在创建刀具**框最下面点击生成刀轨,可实体验证一下。没问题后,选择后处理,生成G代码。生成的代码根据机床系统不同还要稍加改动才能用。下几个UG加工教程看看。自己摸索挺费劲的。UG6的后处理支持中文,可以改,也可自己新建一个,也可下 载别人做好的。

楼主:
哦这样的谢谢啊

楼主:
这个后处理要用那个啊我用的 是MACHA3我都不知道该下那个我的电脑的系统是XP SP3

网友:
首先建议你先买套UG CAM视频教程看看(别买书本自带的视频光盘)。

关于后处理,你可以先用UG自带3轴后处理的试试,如果G代码在MACH3里出错的话,
看看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在程序头出错的话,可以试着改一下看看。
我在网上下了个网友做的MACH3 4轴后处理,不过我要删除程序头后才能用。

网友:
UG让我头痛了几个月没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