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500mx马达…

楼主(2011-06-28):
一直使用ake500马达,可能时间长了,感觉不太暴力,而且功率确实也有些低,想换个马达,蝎子太贵了,看上亚拓500mx,不知性能如何,请大家帮忙,或者推荐些好的500马达,谢谢了!

网友:
同样的飞行下来后,蝎子的温度你的手是绝对放不上去的,可以烫掉一层皮,500MX的最多60-70度,蝎子电机的能耗率明显都转成热量了,谁好谁坏就很明显了

网友:
MX系列馬達評價蠻高,效能高溫度低~CP值比其它高價馬達有過之無不及,實際用過比較就知道

网友:
我有一个500mx 飞坏了轴承..请问楼上的 怎么拆500mx马达
有马达轴卖  马达又没法拆..真的很郁闷哦

网友:
MX系列,換軸承不困難,拆馬達第一步驟,馬達外轉鼓風罩的排氣孔裡面有兩顆止卸螺絲需先拆除,再來找一根約3~4mm鋼棒,從鼓風罩那端頂著馬達軸心,再用瑯頭輕輕的敲鋼棒將軸心敲出,這樣就能用力拉,開讓鼓風轉子組與前蓋分離,這樣再拆前後軸承就非難事
希望你看得懂

网友:
还是买了蝎子,虽然也不怎么样,轴承NMB的

我只能说和你这种智商的说话很累,自己玩去吧,有种别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MX的轴承看了你会心寒,呵呵,这么贵电机用国产轴承。。。

还是买了蝎子,虽然也不怎么样,轴承NMB的

胡說八道~鬼扯
日本軸承你除了知道NMB還懂那些牌子?你知道比NMB更專業於高速軸承製造的日本廠,有幾種品牌嗎?
亞拓MX馬達用的軸承保證是更高等級日本原裝軸承,如果不是可以去告他們
雖然打NMB還不一定是日本製

网友A:
装傻还是真傻?500MX我们这里坏了2个,都是新春版带的,轴承拆出来看是国内一个牌子的,机主是专门做机械方面的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傻还是真傻?500MX我们这里坏了2个,都是新春版带的,轴承拆出来看是国内一个牌子的,机主是专门做机械方面的销售

做托也要點人性
既然專門又有證據最好,貼圖上來證實亞拓就是那個國產軸承同一顆,讓大伙來鄙視再去告亞拓,不然你的手法就太粗鄙
我問的問題,日本軸承你除了知道NMB還懂那些牌子?不懂去問問你的專門機主

网友A:
前面点引用的,结果点错了编辑,还好你帮我引用了下,呵呵

还是买了蝎子,虽然也不怎么样,轴承NMB的

我只能说和你这种智商的说话很累,自己玩去吧,有种别编辑

网友B:
为什么都是繁体字呢,难道是语文改字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是繁体字呢,难道是语文改字体了。。。。

台湾亚托专用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点引用的,结果点错了编辑,还好你帮我引用了下,呵呵

还是买了蝎子,虽然也不怎么样,轴承NMB的

我只能说和你这种智商的说话很累,自己玩去吧,有种别编辑

就是不爽想多罵你幾句,有規定不能編輯嗎?
你這個孬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