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改造:大托板锁定、导轨防护、旋转小桌

楼主(2011-06-28):
小车买来两个月了,搞得我这两个月很忙,收拾车库,做架子,改电源,买工具、刀具、量具,安装调试,.......(都是业余时间),初衷本来是自己在家做点东西方便、快速,不过这两个月快速的目的没达到,就像坛子里的朋友对工具党的比喻:买了头驴,最后发现不是骑驴省劲,而是整天背着驴跑,到累!很形象,觉得比喻很适合我,东西没做几个,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准备工作上。但身为准工具党的一员,辩解几句,有时候不整还真的没办法,谁让咱钱花的不到位呢。更重要的是谁让咱是新手,啥也不会呢,不是不想做东西,只想做工具,实在是白手起家太难了。

楼主:
先说说大托板的锁定,买回来有一次车端面,45度刀,结果车出来端面竟然成波浪形,一下傻眼了,以为床子出问题了,又重来了一遍,好点了(因为吃刀量小了些),但还是不平,郁闷了一晚上,第二天问厂家,他说需要大托板锁定!,我买的这个床子大托板有个和导轨的压板,上面有个螺母,依靠螺栓压紧压板来锁定大托板,可那个螺母实在不好拧,特别是尾顶顶上的情况下,根本没空间操作,并且需要旋转2~3圈才能锁紧,因为松开时如果松少了,压板一倾斜,和导轨接触上,大托板就卡住,可是真费劲!这个是真的需要自己改下,不然效率极低!改!当时没来论坛,觉得我的方案还不错,哈!
买了个棘轮扳手,将套筒和螺母焊在一起,把棘轮扳手作为专用手柄了,想停哪停哪,一点不碍事。
为了防止压板倾斜,在红圈处加了个挡板,挡在大托板边沿,很有效。
在螺栓上还装了个弹簧,只用多半圈就能实现锁紧和彻底松开

网友:
来了机器都要先整理和买附件,有些还要自己做附件才能用
我买了个小铣,先期光刀具就买了几百块,材料又几百块,附件用了几千块。。。。。。

网友:
魔界是沼泽 还没先陷到底呢

网友:
等半年工具差不多了,手也练的熟了,那时才是出东西的时候。前题是你还有那份热情。

网友A:
车个端面还要锁紧大托板?没搞错吧,这么久怎么没听人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个端面还要锁紧大托板?没搞错吧,这么久怎么没听人说过

45度刀车端面有轴向分力,吃刀大的话,会使大托板移动,93度刀车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或者我的大托板太松了?

网友B:
帮顶
这只是开头,努力

网友C:
其实在车,有孔端面或不规则面时,我是把走丝关掉,直接锁在丝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车,有孔端面或不规则面时,我是把走丝关掉,直接锁在丝杆上

丝杠那么大的回程间隙,能锁住吗

网友:
车削是一个方向吃力。一般只会向后倒,还没遇到向前跑刀的

楼主:
旋转小桌
一个工作状态图
碍事时推到一边,东西有地方放了
像我这新手,计算器是必备的,进刀多少格口算是算不出来的:loveliness:

网友:
这是什么车床?看看

楼主:
BB25-3,手头没有全景的照片
导轨防护和床体的连接是在裁缝铺买的自粘带,他们好像叫魔术带,使用特别方便,造价特别低,还不用在床上打孔拧螺栓

网友D:
搭车问一下,小床中托板和小托板的丝杆回差怎么消除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小床中托板和小托板的丝杆回差怎么消除的呢?

回差是正常的,不用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这只是开头,努力

正在努力,最让我头痛的是刀、刀、刀

网友E:
我的是BB25——1,没有锁紧装置呀!另外,轨道防护罩是随机带的还是自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BB25——1,没有锁紧装置呀!另外,轨道防护罩是随机带的还是自己买的?

不会没有锁紧吧,你仔细看下在大托板右侧是不是有个螺母、螺栓,螺栓下面连着一块压板。-1和-3应该是一样,车床部分。
导轨防护罩是自己买的,淘宝一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