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台塞斯纳高手推荐一下啊

楼主(2011-06-28):
之前一直在飞MD塞斯纳。感觉动力小了点,抗风性能不是很好。想入手一台1.4米或1.6米的大塞斯纳。请高手推荐一下哪个牌子的比较好。还有动力配什么型号的电机。谢谢

网友:
飞塞斯纳.   1.4米epo的是首选.

网友A:
不知道1.2米的MD塞斯纳怎么样?有些人说好飞,有些人说做工差

网友:
MD塞斯纳配2217电机+50A电调+2200毫安3S电池,保证动力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1.2米的MD塞斯纳怎么样?有些人说好飞,有些人说做工差

好飞,做工差,都对的。

网友:
呵呵,对呀,不矛盾. 塞斯纳本身的结构就是升力大,稳定性好.只要尺寸误差不大当然飞起来很稳了,但做工细节差点不影响到飞行. 只是有些部分牢固度安全性差点.
要抗风性好点,不在于翼展大, 只要飞机重一点,拉力足一点,抗风性就好了. 同样拉力翼展大抗风性反而差.

网友:
我是OM那买的1.4米大赛,做工不错,金属电机架,不过是去年买的。

网友:
要想抗风性能好,还属1.9米大赛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eNny1vzv1w/

楼主:
学习了。以前飞MD的塞斯纳感觉飞机是不错的。我自己第一次装试飞也比较成功的。就是动力小了一点。配的是2208的电机。今天刚入了这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395731087配了3715的电机 12*6的浆不知道装好效果怎么样。呵呵。期待哦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我上周末飞的,水机要在水里滑久一点,逆风,升降陀一直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