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0尾舵机拉杆用金属的好,还是碳纤管好

楼主(2011-06-29):
请教下450尾
舵机
拉杆用金属的好,还是碳纤管好

网友A:
碳纤吧 碳纤比金属贵

网友B:
碳纤的好

网友C:
碳纤?便宜。。4.0 2根。。。
2者有好有坏。。。钢丝的弯了可以掰直~碳纤的弯的厉害就断。。。一般小弯没事。。

网友D:
无所谓吧。我的飞越450pro配的是金属,还***有锈迹

网友E:
碳纤精准点

网友F:
冰人的不错, 两头用轴承不用球头

网友G:
不懂,貌似炭的好

网友H:
炸鸡时碳纤过于坚硬会导致尾舵机扫齿,而钢丝会弯避免扫齿,所以新手用钢丝高手用碳纤

网友:
用冰人的轴承拉杆,炸鸡还在等95i齿轮的路过……

网友I:
碳的扫过两个9257大齿了不敢用了,钢丝的用一年多了没扫过,炸鸡时钢丝会拐弯,还是钢丝吧

网友J:
碳的好些!

网友K:
用冰人碳纤杆 炸鸡连扫2次 9257 不敢用了。

网友L:
有利就有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

网友M:
有种新方法碳纤管加钢丝,2个优点都有了刚学的。 爽!!!

网友N:
我用的是10一跟的那种

网友O:
回复 网友D:
AKG的马甲?

网友P:
碳纤管好,

网友Q:
貌似碳纤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