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 没试飞就挂了

楼主(2011-06-29):
电调没焊T插   结果电池和电调接反了     一瞬间把电调线插入电池那个地方的锡烧化了, 电调和电池没发热 仔细检查了几遍也没那里烧坏了

    就是电池没电  ,插上充电器 ,充电器的指示灯也没亮,   这个电池是不是挂了

   我刚才用变压器,变压6V  接到电调上  电机不转    舵机我不动遥控器,他自己转到最大角度       遥控器就好像没有一样

    怎么办给想个办法撒      郁闷呀
                                                出师未捷身先死

网友:
电池可能是虚焊啦,拆开看看
电调可能把接收机烧坏了,或者全坏
为你默哀
沙发也

网友A:
蒸馒头火大了会糊一个吗?要糊就糊一锅呀~~LZ杯具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   换个电调试下   换个接收器试下     一个一个分别试下来  找原因 究竟哪个部件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个比喻·

网友:
蒸馒头火大了会糊一个吗?要糊就糊一锅呀~~LZ杯具了~~   人才
楼主求安慰

网友:
 真粗心 如果插错的时候 接收不在 哪只有电调 电池出问题了 如果有接收 哪可能接收也坏了
要试接收是不是好的 就用外供5V直流电源给接收(不要电调) 测测舵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电池拆开了,里面的一个锡焊连接烧坏了,我用锡焊给焊好了,电池没事

还有就是电调肯定挂了,我接上电池电极只是滴滴的叫几声,,电机怎么也不转,,舵机还是可以控制

 一个大意不小心,就损失了个一格电调

网友:
这不是长知识了吗?虽然代价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蒸馒头火大了会糊一个吗?要糊就糊一锅呀~~LZ杯具了~~

老兄的生活经验真丰富~~~

网友:
原来插反电池后果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