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29):
通长短下是螺距大桨就大,还是桨小

网友:
螺旋桨和水平面的正方向夹角

网友:
通俗的说
是桨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形成的角度=螺距

网友A:
螺距是指螺旋桨旋转一圈以后能前进的理论距离。螺距变大,桨会变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是指螺旋桨旋转一圈以后能前进的理论距离。螺距变大,桨会变厚。
你说的是周期变距

网友:
观察一下电风扇的叶子是不是有角度的,而不是平的,那个角度就是螺距

网友B:
百度 是个好东西,Google也是,最后至少还有 Wiki......

网友:
大桨倾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 是个好东西,Google也是,最后至少还有 Wiki......

別忘了還有我們~~

循環螺距與集體螺距知識
(週期螺距與總距)
http://www.rcmania.hk/2009/05/290

网友:
螺旋桨拧巴的程度

网友C:
板凳的解释是正确的,上面的上将说是角度不对。
我想说两个问题:1、螺距的单位不是角度而是长度,习惯用英寸也有用厘米标注的,意义一样。
2、桨叶上任意点的螺距都应该是一样的,桨根处的迎角比桨尖处大,因为越靠近桨根转动一圈所走的距离越短,螺距固定的情况下所以越靠近桨根迎角比越靠近桨尖迎角更大。如果你的桨桨根和桨尖的螺距不一样,随便玩玩嘛也就算了,别以为怎么弄只要能产生拉力效果都差不多,由于螺距不一样所以转动起来产生的气流速度也会不一样,这个中间就要产生紊流,从而导致效率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凳的解释是正确的,上面的上将说是角度不对。
我想说两个问题:1、螺距的单位不是角度而是长度,习惯用英寸也有用厘米标注的,意义一样。
2、桨叶上任意点的螺距都应该是一样的,桨根处的迎角比桨尖处大,因为越 ...

谢谢指正,但是螺距和循环螺距意思是不一样的。
循环螺距是指螺旋桨转一周后的数值。

网友:
集体螺距、循环螺距是专门针对直升机的。单纯螺距一般理解为“螺旋桨的螺距”的定义,不仅仅飞机的空气桨,还有船的螺旋桨也有这个螺距的概念。
LZ问题不知道具体所指,我简单理解了。定义不明的问题感觉没再说下去的意义,上面的回复也自己删除不了,我退出这个问题,大家无视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