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建议,关于2k4

楼主(2011-06-29):
大托板不能锁定,想自己做个锁定装置,有经验的给个建议,周末好实施

网友A:
不用加装置,扳开挂轮手柄,使丝杠停止转动,大拖板移动到适当位置,按下开合螺母手柄,用开合螺母把大拖板锁到丝杠上,这样就锁定了。

网友:
看了头像,静不下来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装置,扳开挂轮手柄,使丝杠停止转动,大拖板移动到适当位置,按下开合螺母手柄,用开合螺母把大拖板锁到丝杠上,这样就锁定了。
我想做一个单独的,常用开和螺母会不会伤开和螺母和丝杠啊?

网友:
充分挖掘现有功能,既省钱又省事,增加一些不常用的单独结构并不是理想的办法。其实用左手把住大拖板的手轮摇把也很容易固定住大拖板,右手进刀,车端面照样很平整。

网友:
没啥影响,我现在基本上也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B:
以后决定了,就冲这头像,看一次顶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决定了,就冲这头像,看一次顶一次
锁定头像,不锁拉板

网友C:
不用重做,把导轨压板中间换个长罗丝,加个罗母就可以锁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重做,把导轨压板中间换个长罗丝,加个罗母就可以锁紧了
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重做,把导轨压板中间换个长罗丝,加个罗母就可以锁紧了

哈哈,我也去试试,有的时候不锁大托板还真不行。

楼主(2011-09-05):
大拖把不锁,车直径比较大的端面不好用,有的时候就出鼓肚了

网友:
LZ的头像太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