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 ICE Lite 50用在450 pro上面,启动时马达发抖,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9):
各位老鸟,在下刚刚买了450 pro在安装,用的是凤凰电调 ICE Lite 50。
发现电机在启动的时候,低油门的时候,会先抖动一会儿,再开始转动,是怎么回事呢?用亚托原装电调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另外,凤凰电调里面该怎么设置软启动呢?应该是Castlelink软件里面的“加速”选项里面的“马达启动速度”?还是“马达”选项里面的“马达启动方式”?

谢谢各位

网友:
马达起动方式

网友:
用低进角,缓启动。

网友:
我也用这款电调, 用在Sport上

软启动是"加速"页里的"马达起动加速"

"马达"页只有三个选项, 进角/转向/PWM频率, 没有楼主说的"马达启动方式"

CastleLink的翻译非常扯淡, 比如Governor Mode被翻译成"调速模式", 建议楼主切换到英文

网友:
抖一下正常

网友:
请在遥控器上效正油门行程`

楼主:
恩,谢谢大家
理解了一下大家的说法,看是不是应该这样?

在Throttle 选项里面,Initial Spool Up Rate, 选择Low

然后在Motor 选项里面,motor start power,选择low

是这样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亚托的电调完全不抖啊,这个凤凰电调,好像就不能低速转一样。

不爽,还花了这么多钱

网友:
 我是来看凤凰有米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大家
理解了一下大家的说法,看是不是应该这样?

在Throttle 选项里面,Initial Spool Up Rate, 选择Low

然后在Motor 选项里面,motor start power,选择low

是这样的么?

其实我是都选Medium的的, 缓启动觉得没什么意思, 起飞快一点更爽快, 中进角也是默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托的电调完全不抖啊,这个凤凰电调,好像就不能低速转一样。

不爽,还花了这么多钱

启动那抖两下又有什么所谓, 我还真从来没注意过, 亚托的电调本来也不差, 缓启动也确实比ICE好, ICE的优势是强力开关式BEC和数据记录

网友:
凤凰火了

网友:
凤凰蛮水,出不出?

网友B:
这类小电调最成熟的还是亚拓的35X

网友:
我手里的亚托都是凤凰的电调,450 550 600EFL  700e 启动都是非常顺畅,吱的一声就转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小电调最成熟的还是亚拓的35X

Kontronik ,YGE,Jeti等都笑了

网友:
抖抖跟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Kontronik ,YGE,Jeti等都笑了

35X,上一个,烧一个,是哭才对。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D:
35X配450M 配YT40C电池 飞一个起落休息 5分钟以上 绝对不烧电调.YT35X确实不错的电调. 一般连续飞会软,会保护,会烧的.

网友E:
唉。。贵东西太脆弱。设置也麻烦。能算好货色么??我用国产40A 37度高温天,连续飞了5个起落,没烧没也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