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哪里可以搞到笔直的丝杠

楼主(2011-06-29):
我最近在d雕刻机,发现买来的丝杠都是弯曲的。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哪里可以买到笔直的丝杠。或者有什么秘诀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
我买的是普通的螺纹丝杠,梯形丝杠会好一点吗?

楼主:
我买的是m12的丝杠。是不是太细了 如果买粗一点的会好些吗?

网友A:
买全新的品牌滚珠丝杆 绝对是直的= =

网友B:
丝杠弯曲的话是可以矫直的,没啥问题的,需要个平台加V型块还有夹子或者小的千斤顶,还有百分表。只要你的安装位是笔直的,即使丝杠弯曲程度不大那也不必校很直,因为安装中丝杠会自动找正,就是说会越用越直的,所以关键还是你要那些安装位定得对。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滚珠丝杠在哪买.

网友D:
板凳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普通的螺纹丝杠一般用途 弯曲不妨碍用

楼主:
看来大家买来的就很直 我为什么买不到直的呢
只能再找找了 既然普通丝杠不直 再去找找梯形丝杠吧

网友F:
你说的丝杠是那种废钢筋拉直拉细,用滚丝机一滚就出来的东西,那玩意比成品钢筋还便宜,用这个东西做雕刻机还在乎弯不弯,用橡皮锤敲敲就可以了,做好玩几天扔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