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学习风神50的使用状况和改装经验,拍砖的请绕行!! ...
征集学习风神50的使用状况和改装经验,拍砖的请绕行!!!

楼主(2011-06-29):
本人是新手,喜欢油机。因怕用亚拓600N的练习(炸机)成本太高,所以想诚恳的了解一下风神50的真实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在新手学.练航线的过程中是否好飞?问题和毛病多吗?如有改装的,请告知改装的哪些配置?使用效果如何?请用过风神50有切身体会的模友来客观的介绍一下!进来想拍砖的就请绕行吧!!!

网友A:
还是用YT吧,或者雷虎,有钱的话喜路宝,风神的话空机还是要2K,比YT便宜不了

网友B:
精度和亚拓差不多。而且比亚拓便宜。

网友:
YT600、风神50我都有。风神的SVII不错,不比YT的差。如果说炸机成本,YT的原厂件贵于风神原厂件。

网友C:
挺好的这个机子,注意网上有的卖的3003+kds800锁尾纯粹坑爹..恶心死我了总体都很好但新手注意发动机..一次发动时油门没调好把启动器的线妞烂了,离合器巨烫..出火花了都快
不过油机是相当的稳滴..比450爽
但危险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3003+kds800锁尾差劲,那应该换什么样的舵机合适?(只飞航线,不需要太好的。)另外,那个三叶发动机难调吗?容易启动吗?

网友A:
锁尾用401+9254,斜盘便宜点用可用1210

网友D:
直接YT600的套装,带电子设备,省心也安全

网友E:
风神1代金属发动机座装YS56是装不了的,另外风扇罩子和56化油器也严重干涉

网友F:
又是一个想买风神套机的新手。。已经不想解释了。自己买来体会体会吧。。

网友D:
LZ准备卖血滴子,真是杀人必备之良药

网友G(2011-08-18):
我不认为50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