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风神 50 SV,设置定速时的 齿轮比啊?

楼主(2011-06-29):
谁知道 风神 50 SV,设置定速时的 齿轮比啊?

网友:
参考亚拓600吧,8.5:1

网友:
其实最好看下说明书,说明书上有的,但50机一般都是8.5:1

网友:
没有说明就自己查查几个齿 用不了多长时间  有你发帖的时间 就差晚了

网友:
没有说明就查齿轮啊   有你发帖的时间就查完了

楼主:
我找到了,就在说明书上。没想到就在第一页,笨死了

是 8.5:1

感谢各位模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