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了亚拓450pro,准备这些易损件是否合适?

楼主(2011-06-29):
各位兄台好!
最近直机比较入迷,入了玩了六通200后,最近又入了亚拓450Pro。

当前水平勉强可以四面悬停。考虑到两点:
1、炸机机会大(炸机成本高较高)
2、短期内不大可能3D(我想不3D的话,对精度要求可能不那么高)

因此,我准备入的一些易损件并没有考虑较贵、但质量更好的亚拓原装件,而是冰人和飞越的(详见下图)。大家帮我参谋一下,
1、备件的种类是否够?或者有无一般用不上的?
2、数量多还是少?

感谢大家了!

补充:副翼片和平衡杆,数量吗,先各4副吧,不知道是多是少

网友A:
炸机主要是3轴, 前对转齿, 尾管, 副翼杆, 和主桨. 你好像没买主桨.

网友B:
3轴和大小尾齿还有尾管之类的易损件应该多配点

网友C:
别单飞啦哥们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主要是3轴, 前对转齿, 尾管, 副翼杆, 和主桨. 你好像没买主桨.
主桨还有几副。
尾齿轮一般不易坏是吗?您说的前对转齿指的是下图中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轴和大小尾齿还有尾管之类的易损件应该多配点

上面的配件表中
主轴:8根(6根冰人,2根飞越)
尾轴:4根(连着后尾齿)
横轴:3mm外丝 12根(包括改3mm外丝套件中的3根)
这个数量哪个偏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桨还有几副。
尾齿轮一般不易坏是吗?您说的前对转齿指的是下图中的哪个?

你图中圈出来的全有可能坏, 每次坏哪一处/几处看人品, 这两件合起来称尾前对转齿(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单飞啦哥们儿

等我现在先把悬停弄熟了,基本可以航线的时候,我就跟组织一起飞了,呵呵
兄台的3Gx 250爽的如何了?

网友:
楼主,对转齿就是图中红黄色的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配件表中
主轴:8根(6根冰人,2根飞越)
尾轴:4根(连着后尾齿)
横轴:3mm外丝 12根(包括改3mm外丝套件中的3根)
这个数量哪个偏少?

个人觉得暂时够了. 等你这些用完你应该会有更好/更适合自己的经验, 知道备什么件了.

网友D:
冰人450POR改装专用主轴 好像不对

你那个冰人450POR改装专用主轴好像是冰人出的19g舵机侧板改装用的主轴,比一般的主轴长一段,咱们普通的用不了那么长的轴。。。

你还是仔细问问店家,别弄错了。。。

楼主:
感谢LS的几位仁兄,我补充了了副翼杆和副翼片。这个也比较易损吧?这个没有标是不是“pro”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四面悬停 就上500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冰人450POR改装专用主轴好像是冰人出的19g舵机侧板改装用的主轴,比一般的主轴长一段,咱们普通的用不了那么长的轴。。。

你还是仔细问问店家,别弄错了。。。

谢谢提醒!我会确认的。

楼主:
这个驱动尾齿的小齿盘是否易损也需要备几个呢?

网友E:
合适,不过不用买新的,在二手区看看,比较便宜

网友:
你完了,你应该买飞越,炸8次后你的亚拓就是飞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适,不过不用买新的,在二手区看看,比较便宜

您说哪个不用买新的?

网友F:
我只想说。。。。。。你有的东西买贵了, 比如一体球头是:22元,冰人改外丝是3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想说。。。。。。你有的东西买贵了, 比如一体球头是:22元,冰人改外丝是38元
谢谢提醒

网友G:
平衡杆和副翼片用不了那么多,副翼片一年用一对了不得。还需要买一些轴承,特别是主轴轴承。再买一包球头。大齿盘和桨多买一些。买一些螺丝。在买个冰人头箍。还要一些塑料拉杆头

网友:
三轴  大浆 尾桨 几套足以

其他的 坏了再买

不然堆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圈出来的全有可能坏, 每次坏哪一处/几处看人品, 这两件合起来称尾前对转齿(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衡杆和副翼片用不了那么多,副翼片一年用一对了不得。还需要买一些轴承,特别是主轴轴承。再买一包球头。大齿盘和桨多买一些。买一些螺丝。在买个冰人头箍。还要一些塑料拉杆头

谢了。兄台建议的我都买了,除了轴承。请教轴承易损的有哪些?

网友:
主轴,横轴,尾轴,传动齿轮,这些多买点吧

网友H:
有物美价廉的东西,备点可以,但是备得多,就认为你不懂,和米比较多了!

网友:
我就是备了一大堆,哈哈,不知道猴年马月用得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物美价廉的东西,备点可以,但是备得多,就认为你不懂,和米比较多了!

呵呵,您说对了,确实懂得不多,我飞6通时间不长,目前只炸坏过主轴、横轴,其它哪些哪些易损确实还不很清楚,也因为发帖请教嘛。忘多指教

网友:
好全啊,炸完再买也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