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能否用来驱动 led灯泡?谢谢!

楼主(2011-06-29):
有刷电调能否用来驱动 led灯泡?谢谢!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看电压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压合适不

比如电调输出为 7.2v,led 标准工作电压 3v,电流 20ma
那是否在有刷电调输出端 串联 led 和360欧姆(7.2/0.02)电阻就行?
谢谢兄弟!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完全没问题,而且可以用电调调led的亮度,但是注意最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而且可以用电调调led的亮度,但是注意最大电压。。

那再问,如果电调输出端已经连有电机,
而把 led 和电阻 与电机并联,
这样的话,有刷电调还能控制 led 吗?
说这么多,其实我就是想用 led 做个倒车灯,呵呵
谢谢!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

LED 并联在电机两端也没问题?
另请教:5V电压,上20ma LED
那我是不是在电路中串一个 5/0.02=250 欧姆的电阻就行了?
多谢兄弟哈!

网友D:
有什么用呢? 你还得驱动 舵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用呢? 你还得驱动 舵机板

我是想并联在电机两端,
这样倒车时 LED 也能亮,就有倒车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