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什么氩弧焊机?

楼主(2011-06-29):
请问有人用“沪航”氩弧焊机吗?网上全新不到400,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在用的朋友用什么牌子的?

网友:
太便宜了,估计不好用,我买的是网上那种销量靠前的800块的。

网友:
400元也敢买啊,一个好的电脑电源也能这个价钱了

网友:
买松下的

网友A:
我见过400多元的,无非是电线细一些,元件少一些,外壳薄一些,外观上按钮不少,实际上只是摆设,并没有接入电路,也就是简化了原来的电路设计,老板介绍说是装潢用的,干些装潢方面的不锈钢焊接还可以,工业上用就不行了。工业上用是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电器元件质量不过关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400多元的,无非是电线细一些,元件少一些,外壳薄一些,外观上按钮不少,实际上只是摆设,并没有接入电路,也就是简化了原来的电路设计,老板介绍说是装潢用的,干些装潢方面的不锈钢焊接还可以,工业上用就不 ...
看了这段话,思考一下,运用一生,这学科也就大学毕业了,今后不需要这方面知识了。

网友:
上海通用,1千4百多。

网友:
工业用才1500左右,25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