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讨论] 滑翔机如何减重?

楼主(2011-06-29):
重量对于长留空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想讨论下有什么好的减重方案。

目前想到的有:

- 用轻量舵机

- 升降舵,方向舵的连杆换成拉线

- 减少尾部重量,尽量通过调整电池位置来平衡重心,不用配重物。

大家还有什么推荐的减重方案吗?

网友:
楼主恰恰忽略了至关重要的部分:结构重量!
如果是自制的复材模型,加工工艺对成型后的零部件重量影响很大,如果是木质结构的模型,木料的选材(不但可以节省重量,合理的按照受力状况选择木材纹路和品种还可以大大加强结构强度)、胶水的使用工艺水准,零部件配合的精确程度(往往配合度差的零件只好靠堆胶来弥补,大大增加重量)、合理而适当的结构减轻(翼肋减轻孔,腹板减轻孔,变截面大梁,外段有目的性的省略不必要的结构件等等),都是直接影响完成后模型重量的关键因素。与这些相比,楼上刚才提到的那些都算得上是细枝末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现在我做2米的P5B机翼 最轻也要290克,再算上襟副4个舵机 还要加40,悲摧啊。
再轻就要去掉好多东西,强度下降  ,胶水主要用424,半瓶 10克左右

楼主:
像利诚, 航迷这样的翼展2米的成品机, 机身.机翼,加上附件基本在500-600克.

4个舵机: 40克
电调: 40克
接收: 10克
电机+桨: 100克
1500mah电池: 120克

这样总共850克左右, 感觉很难再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利诚, 航迷这样的翼展2米的成品机, 机身.机翼,加上附件基本在500-600克.

4个舵机: 40克
电调: 40克
接收: 10克
电机+桨: 100克
1500mah电池: 120克

这样总共850克左右, 感觉很难再降了.

1500 的电池 估计压不住机头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从未见过哪个国产品牌的商品机是以重量轻取胜的。即便是国外产品,也只有极少数高端货色能够把重量控制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事实上,大部分中端以下模型产品的重量控制,都不如有经验的爱好者制作的模型来的理想。
但话也要两面说:过分追求小的翼载荷来增加留空时间,会导致穿越性变差,恶劣天气下飞行困难。所以,适当范围内的翼载荷才是一个合理的模型应该具备的指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端模型专门留出压载舱空间的原因)

2米电动滑翔机重量在1000克以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翼载荷增大,并不会令模型原有的滑翔比产生变化,变化的只是速度。所以,滑翔机模型留空性能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重量,和翼形的选择,模型的设计等等都有重要关联。很多高级竞赛模型恰恰追求一定的速度来提高机动性,争取一定时间内更大范围的搜索能力和转移能力,增加寻找热气流的机会。

网友:
要太轻了也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未见过哪个国产品牌的商品机是以重量轻取胜的。即便是国外产品,也只有极少数高端货色能够把重量控制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事实上,大部分中端以下模型产品的重量控制,都不如有经验的爱好者制作的模型来的理 ...

学习了!

网友:
很多时候在论坛里看到DIY作品中标明的机翼重量如何轻,并因此引来一片赞美,殊不知,往往都是木结构的质量,蒙皮要加重量的、舵机也要加重量的、连延长线有时也得10g左右;一般工艺下,2米机翼若低于320g这个重量就应该怀疑其强度是否可靠了.
翼载荷增大滑翔比不变,增大了速度,减少的是留空时间;滑翔机玩的是翼型,如果不是为了比赛,还是应该兼顾综合性能。

网友:
营养贴,感谢师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