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 三叶机拆机,求知道

楼主(2011-06-29):
想把前面的部分拆去,怎么个拆法?,那两个对称的小口里面什么也没有。。。

网友:
1)先用配合飞輪小吼的圆鋼支插進去..用作固力点!(手最好穿上勞工手套抓緊)
2)用板手卡在接头位...然後用胶搥或重物快速拷打板手尾,便可拧开(记要反螺紋方向)
3)可用轴丞搾拉出飞輪,,沒的话可直接抓緊飞輪...拷打主轴,(但主轴头应先拧上螺母以免打傷螺纹用本身的加硬接头也可)

楼主:
接下来怎么拆呢?肯定能拆,要不怎么换前轴承!求指教

网友:
是个推拔头吧!用拉马拔

网友:
去五金市場買個小拉馬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怎么拆呢?肯定能拆,要不怎么换前轴承!求指教

3)可用轴丞搾拉出飞輪,,沒的话可直接抓緊飞輪...拷打主轴,(但主轴头应先拧上螺母以免打傷螺纹或用本身的加硬接头也可)
4)飞輪拆下後把曲轴從後拉出...把所有胶圈油封拆下...再用熱风筒吹熱机匣...用木或硬胶搥拍打尾部,头轴丞应会向下脫出!(工业高温用的那种)
5)放回新的也重复以上

楼主:
全拆开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你那发动机买了多少米

网友:
飞轮不能拆把!!!

楼主:
今年3月是350+25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