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菜鸟求教系列N之一

楼主(2011-06-29):
手头有俩三菱变频器,看起来和坛里兄弟发的不大一样:没按钮,只有俩指示灯。请问下怎么用啊?应当为750瓦三相的。型号标识:MITSUBISHI E500,FR-ES40-0.75K-CH。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型号:MELSEC FXon-40MR。知道的说说,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_<上不了,郁闷的手机党啊…

网友B:
后面那个是三菱的PLC,40个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C:
一个是变频器,另外一个应该是仿三菱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三菱标识啊,怎么是仿的?

网友D:
MITSUBISHI E500,FR-ES40-0.75K-CH 要用面板设参数才能用 网上可以搜到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汗,没注意到面板回头找找…网上也没找到说明…

网友E:
有图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几天是手机上的,用电脑时带相机又没带读卡器…现在猫到戈壁滩上估计三个月才回去>_<传不了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