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正负极接反是不是后果很严重啊?

楼主(2011-06-29):
我的电调是35X,飞不了几分钟就烫手了。之前安装的时候,我错将
电池
的正负极和电调正负极接反了,当时冒出了火花,插头有少部分烧化了,后来我测试的时候发现还能自检,
电机
也能正常运转,所以没有在意。我看论坛里面是说MOS管烧了,容易造成发热量大,请问,我的这个情况是属于mos管烧了吗?正负极接反基本是判死刑了吧?

网友A:
要么35X也很烫手,自检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有暗伤,下次小心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自检过了就肯定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C:
功率MOSFET内都有反向续流二极管,而且额定电流非常高,大功率ESC内都有很多MOSFET并联,所以这些二极管也并联,耐电流能力更大。电源接反如果时间不长,加上电池不够NB,ESC会有很大生还机会。:loveliness: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个 电池啥样的叫NB啊?

网友E:
能正常运转就基本没事
我RP不如楼主
同样的事
我电池电调全报废

网友F:
看电调有没有防反接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