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问题,请DX帮忙!

楼主(2011-06-29):
电调是35X,之前装的时候和
电池
正负极接反了,起了大火花,插头也有少部分融化了。后来试了试,
电机
能转,自检也能过,就没哟十分在意。最近发现十分容易发热,飞几分钟后就烫手了。请问是不是烧了MOS管什么的呢?还是说自检能过的话,电调就没有问题?多谢各位~

网友A:
 和我昨天一样的情况 插头也有少部分融化 我是把电池的锡焊线路烧化了 ,,重新焊上 电池就好了
电池插上电调,当时电调就冒烟了 电机可以转动 不过电调的失控保护失效了
今天再去接电调 电机只是嘀嘀嘀的自检叫声 电机不转了 舵机都可以控制

网友B:
 电池极性接反,按理就应该烧坏断路,怎么可能出现大电流烧化??LZ意思是电池短路吧?天气热,电调热点也正常,如果飞起来没异样,不用管它了。

网友C:
不一定,亚拓的火凤凰自检都能通过i,不过一推油就直接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