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固定方式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1-06-29):
使用圆管采用管夹和过孔固定两种同时对圆管固定,但是管夹使用什么材料??

目前只有PVC可以用,但是最薄处只有1.5MM,pvc行吗??不行的话还有什么材料,铝的没有,而且不好加工。

网友:
这个跟你的机身重量和电机臂长度有关系

网友:
可以的,都不耐炸

网友:
我不喜欢圆管

网友:
好想不行

楼主:
先用PVC做个先试试,但是proe的刀路太恶心了,正在学习仿真调整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