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204电机测试贴。(今日更新)

楼主(2011-06-29):
今天搞得东西,大家研究一下,如何提高电机的功率,让它更高效。

绕线时握线的手势

绕线时握线的手势

没有这神器一个电机下来中指就出泡了

没有这神器一个电机下来中指就出泡了

导线面积和成品电机一样,15绕,串联,厂家给的数据时30绕并联,其实拆开以后是27绕,应该是绕线工偷懒了, ...

导线面积和成品电机一样,15绕,串联,厂家给的数据时30绕并联,其实拆开以后是27绕,应该是绕线工偷懒了, ...

使用较细的管子扩一下。

使用较细的管子扩一下。

看看这个电机的透气效果。这个电机工作容积是厂家的百分之110左右

看看这个电机的透气效果。这个电机工作容积是厂家的百分之110左右

定子每个极之间空间很大,可以提高气流的散热效果。大于成品的工作容积,还节省出这么大的空间,这就是绕线 ...

定子每个极之间空间很大,可以提高气流的散热效果。大于成品的工作容积,还节省出这么大的空间,这就是绕线 ...

预期目标做一个节能低温全油6A 左右电流的电机

预期目标做一个节能低温全油6A 左右电流的电机

看看拉力输出电流曲线吧

看看拉力输出电流曲线吧

很明显输出电流优于我那个405克拉力的电机了。

很明显输出电流优于我那个405克拉力的电机了。

200克以内拉力比较高效了。哈哈

200克以内拉力比较高效了。哈哈

全油电流5.4A左右,最大拉力315克。500毫安20C实测

全油电流5.4A左右,最大拉力315克。500毫安20C实测

原装150克拉力输出3分钟温度。

原装150克拉力输出3分钟温度。

这颗是改良后的。

这颗是改良后的。

模拟装机散热孔阻挡测试

模拟装机散热孔阻挡测试

0.4MM线15绕200克拉力输出3分钟温度

0.4MM线15绕200克拉力输出3分钟温度

原装

原装

令我欣喜的是,0.5线13绕200克拉力3.5A电流温度竟然下来了。证明以上两个电机均有不同程度的过载。

令我欣喜的是,0.5线13绕200克拉力3.5A电流温度竟然下来了。证明以上两个电机均有不同程度的过载。

0.4MM15绕,重量

0.4MM15绕,重量

用一个小金属柱垫在定子安装座上,用锤子轻磕几下,定子就回自动出来了。

用一个小金属柱垫在定子安装座上,用锤子轻磕几下,定子就回自动出来了。

实验证明这个类似905的胶并不奏效。我的电机第一炸就发现定子出来了。

实验证明这个类似905的胶并不奏效。我的电机第一炸就发现定子出来了。

广告图片,哈哈,大连的宝贝搞定。

广告图片,哈哈,大连的宝贝搞定。

这款电机底座镂空太厉害了,炸了几次就面目全非了,只能下手了,顺便优化一下。

这款电机底座镂空太厉害了,炸了几次就面目全非了,只能下手了,顺便优化一下。

使用时直接用胶带粘在机头,免去不少事情,重量也还不错了,

使用时直接用胶带粘在机头,免去不少事情,重量也还不错了,

原来的2.5MM固定螺丝有点歪,我从开的2MM孔。爽歪歪了。

原来的2.5MM固定螺丝有点歪,我从开的2MM孔。爽歪歪了。

网友A:
这两个是我的!!我的!

楼主:
说说我飞400克拉力电机和300克拉力电机的感受:
我的飞机160克左右,用300克拉力飞的时候,一开始上来电量很足,操比较柔和,用着挺舒服,感觉拉力也够用,但是等电量过半后,电压降低不少,就感觉动力跟不上了,有点闪失就拉不回来了,后半段就只能玩点趴着飞的动作了,比较适合不学者使用。

400克拉力的电机上去,一开始太猛了做动作都一窜一窜的,(我的空没有曲线功能)不太好控制,特别是吊机,优点是只要你的电调没有断电保护(电压降至6.2伏一下)就依然动力充沛,感觉6.2伏全油拉力仍然维持在250克以上,没有实测。

网友:
别在这里眼馋我了,赶快给我发出来。

网友:
LZ牛的,我绕一个8g的电机绕了一上午,拆了绕绕了拆,最后弄出来拉力比原厂的还小

网友:
很想问LZ怎么把线绕得那么齐整的,我绕的时候,第一层可以的,第二层开始就越来越不平,层层交接的地方线怎么绕都不舒服。

楼主:
没有捷径的,多练。

网友:
手艺了得,佩服得紧~

网友B:
你没看,他那线好粗么,第一层打底的一定绕满,饶平,后面的你才绕的平。第二层以后注意收边的时候不要比第一层多圈,那样就不平了,你拿一堆玻璃球在个盒子里摆摆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他那线好粗么,第一层打底的一定绕满,饶平,后面的你才绕的平。第二层以后注意收边的时候不要比第一层多圈,那样就不平了,你拿一堆玻璃球在个盒子里摆摆就明白了。

第一层剩半个直径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我的!!我的!
口水+羡慕

网友:
请问2204是0.4的绕出来比0.5的好么?更细的绕出来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呵呵,添翼搞得东西就是精致

网友:
可以做电机卖了,添翼兄,呵呵!非常的佩服!这手艺,要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说我飞400克拉力电机和300克拉力电机的感受:
我的飞机160克左右,用300克拉力飞的时候,一开始上来电量很足,操比较柔和,用着挺舒服,感觉拉力也够用,但是等电量过半后,电压降低不少,就感觉动力跟不上了,有 ... 电压降低不少,就感觉动力跟不上了,有点闪失就拉不回来了,后半段就只能玩点趴着飞的动作了,比较适合 不学者 使用。

 不学者 是什么

网友:
楼主真是精工细作啊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学者 是什么

我这没啥文化,打错了,是初学者,

网友:
顶天翼的好手工!
商品电机是双线并绕?线径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