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高手指点一下。450 Sport一直检查不出毛病!

楼主(2011-06-29):
我的 450 Sport 在悬停的时候锁尾很好,但是在猛推油门的时候,尾翼就会向右转。好像猛给油门的时候不锁尾一一样。。高手帮找找原因!

网友A:
PITCH螺距太大,主槳反扭力過大造成的現象,把螺距調小一點,最大勿超過12度,或可能是陀螺感度太低也會

网友B:
正常,只要在3D模式下不甩就OK,普通模式下主桨转速和螺距同时增加,扭力增大,尾桨速度不够

网友C:
提高转速,螺距合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