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玩汽油船,要搞个救缓船

楼主(2011-06-29):
请问救缓船需要多大容量的电池和c数,还有是无刷电机、电变

网友:
随你喜欢,有100-1500元不等

网友:
个人觉得HL的消防船改装 比较好   电机随便啦

网友:
关键要看遥控距离,如果买回来DIY的,建议直接买个1米左右的静态航母DIY有刷30A配4节5#电池就行,水冷也省了。一来救援,二来绝对吸引眼球。救援的同时秀一下静态不错啊。

网友A:
你直接买个充气的橡皮艇啊…淘宝上有200多的,还可以划划船,我们都是这样救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买个充气的橡皮艇啊…淘宝上有200多的,还可以划划船,我们都是这样救援。

恩~這個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這個比較好

充气很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