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XTR现在换凤凰,感觉凤凰的飞机太灵敏了.请教

楼主(2011-06-29):
换了凤凰
模拟器
,一飞,太灵敏了,反应不过来了,
遥控器
设置了好久也没多大效果,能不能从凤凰上修改参数,让它变得软点?

网友A:
G4更贼,选大飞机就好点了,问题是,实际飞机就是这么贼啊,XTR那样的愣头青飞机实际上不存在的

网友B:
有模拟速度可以调吖

网友C:
LS正解 模拟速度70-80%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答

网友D:
模拟器速度100也赶不上G4的灵敏度 模拟器嘛练习用的 贼点有何不妥

网友E:
不感觉没那么卡了吗

网友F:
XTR里你练什么机机的啊,选最后一架啊,挺灵活

网友:
xtr的时间系数要调到0.6飞着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