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朋友0618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0618电机最大转速能承受到多少转。功率最大能到多少。我一个电机引出三根线是380V的2800转是不是太高了。可能连接方法不对。加刀容易卡住。调了变频也没搞定。

网友:
高了,4极电机就行,370W 1400转

楼主:
那还得求一个1400转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