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如何拆开HL虎1诱导轮

楼主(2011-06-29):
如题,如何将HL虎1的金属诱导轮拆开,我想再里面加轴承

网友:
真无语,这个诱导轮是用胶黏合的,用火烤兼用一字起子撬

楼主:
额 金属诱导轮 也是用胶粘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网友:
拿钢锯片,一点一点锯下去,很轻松

网友:
如果只是拆轮子,看看是不是用十字螺丝刀可以拧出来

楼主:
如果用钢片锯的话,我怎么能加完轴承又把它合起来呢?焊接?焊完了 我又想拆 那可如何是好?悲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钢片锯的话,我怎么能加完轴承又把它合起来呢?焊接?焊完了 我又想拆 那可如何是好?悲催了
拆下导轮,用起子撬看能拆不,有运的没上胶该很易,上胶就得火烤了
结合前的样子

网友:
高清图片不错

楼主:
懂了,试试看,先谢谢了

网友:
暴力拆解

网友:
很黄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