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南航空难。黑匣子录音。12分钟死亡倒计时。

楼主(2011-06-29):
  看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网友:
配的模拟飞行的画面?

网友A: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请斑竹删帖

网友:
如果当时没有风切变的话,那么这个机长的技术严重不过关!!!!

天气只是极次要的原因,这样的天气不算恶劣,这种天气太正常了。
主要机长的多次致命操作失误导致。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A: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请斑竹删帖

网友:
机长严重不合格,上岗基本都是请客送礼,看了以后我真不敢坐飞机了。

网友:
看来机组的模拟器飞的不够啊

网友:
技术不行啊,光是听就很后怕 了,而且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网友:
没飞过真机,不敢妄加评论。
第一次降落失败好像没有引起重视,引导降落的机制好像也不太健全,到跑到尽头才发现高度太大,速度太大。

网友:
我们的特色

网友:
过去的就过去吧。
楼上的各位就别瞎猜了,完整的事故分析网上哪都有,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以前还有个45分钟的民航总局内部的事故模拟分析视频,那个更专业,现在下不到了,视频开头有内部秘密资料禁止传播的字样。

网友:
应该与恶劣天气和降落速度有关系

最后几次机长认为速度过快,可能是错误的判断,事实上可能恰恰是速度过慢造成下降率太大摔机!当然这与恶劣天气有关,还有一种可能,首降时把舵震坏,造成降落控制故障!

网友:
难得的资料!为死者哀悼……感觉好像是恶劣天气下缺乏有效地面引导,没整过真飞机,技术问题不好评论。

网友:
原因分析
  (1)2925号机在五边进近过程中,决断高度之前,飞机姿态、航迹、下滑道保持均正常,但速度偏大(142.5海里/时,正常速度为136海里/时)。机组报告看见引进灯,接着又报告看到跑道。决断高度后,因为当时飞机是在大雨中飞行,机组决定“灯晚点放”并使用了排雨剂。
  由于夜间飞行遇到大雨,能见度差,跑道积水,灯光效果不好,看地面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机组没有果断采取复飞措施,违反规定,继续进近下降高度,失去了主动,贻误了时机,这是造成不正常着陆的主要原因,也是最终导致事故的起因。
  (2)当飞机过近台后高度170英尺时,驾驶舱出现“下滑道低”警告(-1.38点),随后机组修正飞机恢复到正常下滑航迹,但未减小油门,认为“速度大点没事”,N1由60%加至70%,速度从142.5海里/时增加至150海里/时。
  高度50英尺进跑道后,由于“看不清地面”,机组没有及时拉杆退出下滑建立正常着陆姿态,致使飞机以153.5海里/时的速度,水平姿态,前轮、主轮同时接地(波音737飞机停机角为-0.79至-1度,根据数据记录译码数据,接地时飞机的姿态在-1.4至十1.7之间)。飞机接地前4秒钟平均下降率9·3英尺/秒,接地时垂直过载达2.49G,并产生了第一次跳跃,使飞机受损。
  飞机接地前2~3秒钟,舱音记录曾有“带住点(驾驶杆)!”“带住点!”的急促喊话,说明刚刚看清道面,但为时已晚。看清道面过晚,没有保持正确的接地姿态是造成飞机重着陆跳跃的直接原因。
  (3)飞机第一次跳起后,高度5英尺,接地垂直过载1.9G,机组没有下决心收油门。N1转数不规则地有增有减,同时,有推杆动作。由于处置错误,致使飞机又连续产生两次跳跃。第二次跳起7英尺,接地垂直过载2.54G,第三次跳起13英尺。接连三次跳跃和超过载导致飞机结构严重损坏。
  (4)飞机第三次跳起后由于高度高,加之夜间雨大,机组在未判明飞机受损程序的情况下复飞。
  由于操纵系统受损,复飞时,飞机以183海里/时的速度,2度小仰角离地(飞机离地后,机组感到驾驶杆很“轻”、“杆失去重量了”)。机组在飞机严重受损后复飞,给第二次着陆埋下了隐患。
  (5)复飞后,驾驶舱出现了“主警告”和多种警告(液压系统、起落架和襟翼等)。受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两圈后,机组决定收北向南反向落地。由于大雨仍未停止,飞机操纵系统失灵(驾驶杆的变化量与升降舵偏转角明显不匹配,拉杆量大,升降舵的偏转角度小),尽管机组落地前将驾驶杆拉到底,但未能改变飞机大角度下俯的姿态,最后飞机仍以7.56度的下俯角,227.5海里/时的速度,每秒41英尺的下降率,带3.2度左坡度触地后解体、起火。
  事故结论
  飞机在最后进近过程中遇到大雨,机组在看不清道面的情况下,违反规定,盲目下降;由于判断高度不准,致使飞机没有保持正确的接地姿态,造成重着陆跳跃,加之机长处置错误,是造成这次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复飞后,由于飞机已严重受损,部分操纵系统失灵,机组控制不了飞机着陆姿态,以致飞机第二次落地时,大速度带下俯角触地,造成飞机解体失事。这是一起人为原因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听过录音后感觉机组人员心态都很沉稳,整个过程除了最后副机长最后一句喊声很绝望其他**都有条不紊毫不慌张,甚至在通知地面准备消防车救护车的时候也语态正常,可能他们没有意识到第一次降落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地面也没有过多的反应,大概是因为机组没有将第一次降落发生的情况详细报告。整个事件没有过多的沟通,甚至好像都没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事件,机体受损的情况下绝对应该考虑到其他天气良好的机场降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位是主驾驶大人“上来”现身说法吗,强大啊,收益匪浅,谢谢!

网友:
不复飞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是主驾驶大人“上来”现身说法吗,强大啊,收益匪浅,谢谢!

应该是副驾“上来”的。。。。。。。。。

网友:
唉!惨痛的血淋淋的教训!

网友D:
模拟不够

网友E:
看谁再说模型飞机不结实。。。
真飞机也就是跳了三跳就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