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滚轮维修

楼主(2011-06-29):
前段时间淘宝买的DX6I,发现设置菜单用的那个滚轮很不好用,光标跳来跳去的,很难选中设置项,晚上拆开研究了一下,一个小电位器,很简单,应该是有磨损的碳粉或者是灰尘导致接触不良,在触点和碳膜缝隙之间喷WD-40,转动几圈试机,故障排除。

就是这块小电路板

拆开后的组件

顺便贴几张内部结构

悲剧的是居然拧断了螺丝,什么质量啊!

网友:
请问控上游戏杆内部有无铜套?可否直接加装轴承?
螺丝一定是国内的产品质量差啊!

楼主:
铜套没注意,五百块的控有必要换轴承吗?

网友:
学习了,我的也跳来跳去的,不知道WD-40会不会腐蚀电位器?

网友A:
那 不是电位器,是编码开关,鼠标滚轮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不是电位器,是编码开关,鼠标滚轮原理一样

多谢提醒~

网友(2011-09-26):
做工很糙,感觉像山寨

网友:
本来就是山寨,正品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2-11-08):
山寨强大中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