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II 混控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29):
飞机升降舵需要用两只舵机  设置AUX2通道混控后为什么AUX2通道舵机在一个方向的舵量老是打不满(只有升降通道舵机舵量的一半)???我已经把AUX2开关 关掉了。脑袋块爆炸了~~~

网友:
9X2的那个拨杆是分3段的,和平时那些两段拨杆不同就是你拨动一段的时候只走行程的一半。你可以考虑把线插到其它通道去。

网友:
用根y线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通道也是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要用拨杆来控制  我是用这个通道来混控

网友:
或者如3楼说的 加个Y线,最简单就是这样.
实在要这样你先检查下舵机角度和行程这些,会不会是比其他通道的小.年前我也用过这样的混控,不过很悲剧的飞了3次不到就炸了,之后就没接触过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升降舵需要用两只舵机  设置AUX2通道混控后为什么AUX2通道舵机在一个方向的舵量老是打不满(只有升降通道舵机舵量的一半)???我已经把AUX2开关 关掉了。脑袋块爆炸了~~~

你要干什么?说明功能才好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