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这个450合适吗?

楼主(2011-06-29):
玩航模这么久,但对直机还是新手。想玩电直,但又知道从何开始。想入手双桨,朋友说是玩具劝我不要玩,浪费时间和资金。那就专业点-上450,面对山寨便宜的450,我很是心动。但朋友又说了,山寨的买着便宜用着贵,性能差,搞不好就摔机。上500吧,又没那么多钱。唉,最后还是回到450级,买YT? 和山寨的区别不大,最后朋友说,有个Beam,价格不是很高,做工好,性能一流,看到这个,我就心动了,于是下决心买来。刚买了空机,刚刚到货。朋友们,能不能给个推荐配置,中端配置,别太差就好。谢谢了。。。

网友:
坏了再修,玩得高兴就好。。三分玩,七分修

网友:
刚到TB看了一下,原来BEAM还不便宜,加上电子设备,价格貌似已经是亚托级了…

网友A:
中等级别:
好盈铂金40
65MG*3
FUTABA S9257
浩马特3800KV
MB或GP750/780或GY520

网友:
中山兄说的有理

网友B:
看到这个,配电机,电调,貌似很给力啊

网友:
感觉给楼主用MD933+国产9257+GY650等貌似对不起这个空机………

网友:
我的 beam  e4
gy520+ 9257
koby 55 lv+ 2221-8
ds95*3

网友C:
这个鸡鸡本来也想买的不过楼主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你买的是Beam450-a  也就是新版,以后就有罪受了。配件少不说,还都成套的买,比如主齿轮盘,必须带皮带轮,单向轴一起买。也不算太贵80多而已 淘宝所有卖家我都问过齿轮,都不单卖,Beam450的很多配件都不兼容Beam450-a。这个JJ消费不起哈。太多东西不单卖了,注定这JJ只能成为艺术品。如果楼主是有米之人,那就无所谓了。楼主买的应该是无副翼版的,都是艺术品级别的JJ了建议上舵神套装哈。DS95+DS95I,450顶级舵机。中档要不就用260MG(S3156听说有好些人烧过)+s9257 斜盘舵机建议一定配金属齿的。陀螺仪,MB,有钱就上CGY75。 电机,现在买蝎子的不划算。5.1后大部分都把价格上调了150到200.,电机直接上6s的,浩马特的6s口碑很不错,盒装的也就100块。蝎子的6s要500多。电调,亚拓的60A支持6s但貌似,停产了。现在淘宝都被炒得很高,比70a的都贵。大概450到500样子,能收到无问题的二手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要不就用好盈铂金40a电调。由于是6s电机。相对电流要比3s小一半。根据那个I平方Rt的公式来说,发热量,6s的绝对是微热级的。所以在没买到假货好盈电调的情况下40a基本不会被烧毁。         其实这个机机绝对超过亚拓这些。毕竟人家公司就出了这么一个450就上市了    不过配件属于表面看似便宜,其实贵得死人。  没有基础的还是不建议上这个JJ,修不起啊。

网友:
本来还可以用260mg+BLS257的舵机,不过这个价格差不多也可以用神舵了。自己可一比较下DS95(斜盘舵机)+DS95I   人家斜盘舵机的反映速度都和BLS257是一个档次的了。DS95I的尾舵更不用说了。信号用的是窄频,不是宽频舵机能比的。除了不是无刷电机,那一点都比BSL257强哈。目前的技术无刷电机还做不到空心杯电机那样高精度走位。好的空心杯电机寿命也不比无刷电机短。

网友:
买都买了,就专心把它飞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等级别:
好盈铂金40
65MG*3
FUTABA S9257
浩马特3800KV
MB或GP750/780或GY520
谢谢,这个配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鸡鸡本来也想买的不过楼主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你买的是Beam450-a  也就是新版,以后就有罪受了。配件少不说,还都成套的买,比如主齿轮盘,必须带皮带轮,单向轴一起买。也不算太贵80多而已 淘宝 ...
谢谢你的建议,我买的是E4,是老版的。我在淘宝上搜索了下,齿轮盘有单卖的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239471779,这个价格比山寨是贵了。我现在手上有好多3S的电池,不想上6S了,又得花钱,浪费不起。我现在有朋友帮忙,可以减少炸机损失,练好基础先。

楼主说,"配件属于表面看似便宜,其实贵得死人", 这个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配电机,电调,貌似很给力啊
哈,这个是很给力,但我是图便宜,我是新手,不想赶时毛,实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鸡鸡本来也想买的不过楼主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你买的是Beam450-a  也就是新版,以后就有罪受了。配件少不说,还都成套的买,比如主齿轮盘,必须带皮带轮,单向轴一起买。也不算太贵80多而已 淘宝 ...
E4配件供应问题现已经稳定!感谢大家对BEAM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定会努力做好。期待你们更多的支持与关爱。

网友:
还便宜?不便宜了,我等飞越的,用的都是国产货,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问问有货没有,我本来也想上这JJ的,基本都问了,都说没货,接着问大概什么时候有,告知,不清楚。

网友:
基本所有易损件都可以找到,也比较齐全,只是很多多余的东西不拆分卖,有被强制消费的感觉。而且价格没TG便宜 最后还是上的TG。  分析了下TG刚性结构比较好。特别是主轴坐,同心上面,优于Beam,毕竟TG一体话主轴。

网友:
对了我是上个礼拜打算上Beam 450-A
后来发现很多易损件都是组合着卖的,我的齿轮就是一个例子。就算在网页上看到有450-a的也是没有货。基本做这款鸡鸡的商家都问了下。450-a是新款改进了很多老款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不是米人,80块一个的大齿轮消费不起。最后在深圳EB航模够买了TG450,目前正在安装,很多地方设计和合理,加工精度也相当高。  不过楼主买的Beam450老版的貌似配件比较齐全。完全可以放心哈。只是个人觉得既然新版出来了,不买新版有点不划算,但最后被高额的配件价格下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配电机,电调,貌似很给力啊

不便宜啊 亚拓Sport和Pro标准版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个JJ不是亚拓能比的哈。            在精度方面完胜亚拓。

网友:
我的B4改无副翼的了

网友:
买都买了专心装,专心飞吧。飞机调好了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问问有货没有,我本来也想上这JJ的,基本都问了,都说没货,接着问大概什么时候有,告知,不清楚。
你什么时间问的,我买机机的时候,已经买了5包齿盘,怎么说没货,是不是没找对人呀,淘宝 3p 的啊。

楼主:
分享下Beam E4-A 安装视频

最近在搞E4,搜索到了一些E4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新手的话,注意安全吧,这个飞机有点大

网友:
舵機直接DS95@@

网友:
Beam  TG  都很好,不过我最后还是选了 亚拓。。。

改装件用冰人的,易损件用飞越的,方便!

网友:
我也是直机新人。。我觉得新手玩的第一个飞机应该是狠大众化的好。。配件容易找且便宜。。懂的人也很多。出现问题了发个帖子问问都会有很多热心的老淫来解答。。。。对新人帮助很大。。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正在努力装机中。。。,已经入手了FBL的旋翼头,哈哈。。

网友:
新手装机,要多多请教有经验的,特别是调机部分,要有老手把关,这样才能飞的好。特别是像E4这种精美的机机,处女炸是多可惜啊。 楼主加油~ 期待您的首飞报告。

网友:
哎, 我只敢用飞越450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