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断时为什么总是扎刀

楼主(2011-06-29):
切断时,总是扎刀,3次了,一开始是把焊接切断刀,怀疑磨得不好,买了把数控切断刀,结果也悲剧了,刀片崩了,刀杆上装刀片的小槽也卡坏了,(我的200元呀)。然后又买了白钢切断刀,今晚上又扎刀了,好心痛床子,各位给指教下

网友:
切断刀只能切到还剩一丁点 不能全部切完

楼主:
还没到那个地步那,刚入刀就打颤

网友A:
车刀的刀尖一定要和卡盘中心对正,找一些薄铁片垫在车刀下面找正。刀尖高于卡盘中心费刀,低于卡盘中心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刀的刀尖一定要和卡盘中心对正,找一些薄铁片垫在车刀下面找正。刀尖高于卡盘中心费刀,低于卡盘中心扎刀。

那我是装低了?能感觉到车道震动,车出来的面成波纹状。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车床导轨松了。

网友:
手动进刀还是自动进刀啊,最好用手动

网友:
理论说车刀角度应该磨对,严格队中,车床刚性好,拖板无松动。呵呵 ,其实我也没痛快切断过。回头有时间照着几天研究下。

网友:
左右两边开。慢慢学习,能做到自动进刀就算毕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刀副角未磨好,如果进刀丝杠回差比较大,就得靠副角控制进刀量。原因是很多。

网友:
先对中心,到里面要加快转速

楼主:
我的横刀架没有自动进刀,都是手动的

网友:
..别研究了。小床就这个德行。

网友:
没有案发现场的图片

大家各吹各的

机械就是如此,一个环节不对,结果就是不行

更偏向于14楼的说法

没有一点自重量,估计切断是不行

建议楼主,减小切断宽度,加大刀片宽度,前者减小,主副后度2度左右就行了

再不行,那就杯具了

网友C:
1,小床切断刀首先一定要薄,我一般用的宽度是1.5mm,很小的零件也有用1mm的。
2,几个角度一定要磨好。
3,刀要磨得非常锋利,有点钝了就要磨磨。
4,中心要对好。

我这把刀一般是车铝合金,刀宽1.5mm,每次都是直接杀进去,唰唰的,车钢进刀稍慢点,也没问题。

另外,床是豪华版2K4。

网友D:
切断刀刀尖高度要严格对准车床回转中心,低于中心高就会扎刀。
车刀要刃磨锋利,还要用油石手工轻轻打磨刀刃,确保刀刃光洁锋利。
切断的时候要左右赶刀,切口要宽于刀口,
小床建议把刀尖磨成人字形,这样不会颤动,进刀的时候要有耐心。
如果有可能,建议用的质量好的旧锋钢锯条改制成切断刀,或者用锯片铣刀改成切断刀,这些材料比一般成品的切断刀材质好,硬度高,耐用,抗冲击。

网友:
我上面说的是切断不锈钢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小床切断刀首先一定要薄,我一般用的宽度是1.5mm,很小的零件也有用1mm的。
2,几个角度一定要磨好。
3,刀要磨得非常锋利,有点钝了就要磨磨。
4,中心要对好。

我这把刀一般是车铝合金,刀宽1.5mm,每次都 ...

我也是感觉宽了就有问题,但窄了强度实在太弱了,很容易刀片就歪了,另外能不能发个刀盒看看,一直买不到,用的是焊接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断刀刀尖高度要严格对准车床回转中心,低于中心高就会扎刀。
车刀要刃磨锋利,还要用油石手工轻轻打磨刀刃,确保刀刃光洁锋利。
切断的时候要左右赶刀,切口要宽于刀口,
小床建议把刀尖磨成人字形,这样不会颤 ...

晚上就磨成人字形看看

网友E:
小车就玩小车的玩法吧,我的扎刀一次后就再也没用过切断,直接划线手锯。估计楼主的车也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车就玩小车的玩法吧,我的扎刀一次后就再也没用过切断,直接划线手锯。估计楼主的车也大不了。

 有车还用锯。再说我锯也的一盒锯片伺候

网友F:
210小车的主轴刚性极差,切断时主轴谐振,切口起波纹,是小车的死穴!
窄刀(<2mm),低速(越低越抗震),冷却液,可以帮你对付着切。
我用1mm的铣刀片切,也是对付着干。打算使用飞轮铣,或者干脆手工锯。

楼主:
今晚把刀重新磨了下,比较精确的地位了切刀高度,试了下,不再震动,但车削时发出刺耳的尖叫,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是一浪未平又起一浪,好在好像一浪比一浪低了,哈。
没磨成人字形,舍不得磨了,被我折腾的那把刀已经下去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10小车的主轴刚性极差,切断时主轴谐振,切口起波纹,是小车的死穴!
窄刀(

是的,表面波纹

网友G:
前面说过的就不说了,切断刀不要磨断屑槽。前刀面要平不要有倾角。装刀时略高于回转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说过的就不说了,切断刀不要磨断屑槽。前刀面要平不要有倾角。装刀时略高于回转中心。

前角为零?
我磨得切断刀切削时有刺耳的尖叫声是咋回事呀

网友:
加上油就不会叫的话

说明你的副前后角有问题

磨到了

网友H:
转速一定不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速一定不要太高

200多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角为零?
我磨得切断刀切削时有刺耳的尖叫声是咋回事呀

装刀高于回转中心,前角就不为零了 。画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I:
切割很简单啊,切割刀会磨,其他的刀也差不多了
一开始还是用白钢的吧,可以不断的磨,比合金的用起来方便
你说的刀盒可以自己买料,找线切割做一个,最好是用工具钢或模具钢,要能够吃力,不易变型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我是装低了?能感觉到车道震动,车出来的面成波纹状。
?能感觉到车道震动说明刀宽或者刀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切割很简单啊,切割刀会磨,其他的刀也差不多了
一开始还是用白钢的吧,可以不断的磨,比合金的用起来方便
你说的刀盒可以自己买料,找线切割做一个,最好是用工具钢或模具钢,要能够吃力,不易变型

是,还是要会磨刀,这几天正在联系,白钢刀的确比合金刀用起来方便,“可以不断的磨,”
工具钢或模具钢能说下具体牌号吗?在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感觉到车道震动说明刀宽或者刀钝了

多谢指教,刀磨得好些了,情况也好多了。并且如各位指点的,严格的找正、找中,刀尖稍高一点

网友K:
还有个问题,如果机器是无极变速的,200转根本就没有劲,所以才会震动,抖动,晃动,啃不动,不如提高速度,降低进给量试试。无极变速的机器300转以下都尽量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个问题,如果机器是无极变速的,200转根本就没有劲,所以才会震动,抖动,晃动,啃不动,不如提高速度,降低进给量试试。无极变速的机器300转以下都尽量不要用。

我的机子是380v的电机,靠主轴箱的齿轮调速,存在这种情况吗

网友:
那就是刀子磨得有问题,前后角度不对,切断刀不能太厚,机器的整体刚性集中体现在切断上

网友:
你这肯定是刀没装对中,刀尖角度上翘了

网友:
刀高度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淘宝上有的卖,或者是你们那边的机电市场看看,找找有没有卖刀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