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谐波减速机如何做A轴

楼主(2011-06-29):
想买个精密谐波减速机来做A轴,不怎么具体怎么加卡盘和电机。从来没有看到过精密谐波减速机,所以不知道自己好不好加工。

卡盘打算用薄一点的,箱体用线切割,法兰不知道怎么安装。假如我买下面这种精密谐波减速机,其他的怎么加工。还有就是做A轴是先买精密谐波减速机吗。

网友A:
自己设计电机座和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电机座和法兰

法兰是怎么与谐波减速机联接的

网友B:
这东西看起来不错,做5轴机合适,买个要多少钱

网友B:
做a轴不要这种瘪的,竖起来太高,容易引起震动,除非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a轴不要这种瘪的,竖起来太高,容易引起震动,除非平放

用这种好不好

网友:
用我那种谐波不错,我刚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看起来不错,做5轴机合适,买个要多少钱
s 800多文,我之前是想自己做,最后还是买了个成品,现正在调试中。

网友:
这个做R轴可以,a轴有点大

网友:
LZ,你是不是就玩玩?是的话就不要这么大的谐波减速器,100-120直径的就差不多了,最好选厚度厚一点的,必须有交叉滚子轴承.至于精度,只不太烂,HD的谐波,玩玩精度足够了.联接方式,直联或同步带都可以,如果是中空的谐波最是同步带.

网友:
你这样的谐波减速机我也买了一个,还在路上,过两天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