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接收机电池并联后耐久的问题

楼主(2011-06-30):
   因模型的要求飞行时间超过1个小时

     手里有两组4800毫安时4.8V的电池用于汽油机CDI  为保证万无一失 想将两组电池 并联使用 并联后电流会不会过大??并联后使用的时间会不会增加 ?? 大概会增加多长时间??

     接收机的电池是两组4800毫安时6V的电池  是否也可以并联使用 ???是否同样能增加舵机工作时间??

     请坛子里有经验的模友解答  谢谢

网友:
可以! 最好用相同的电池组并联! 现在很多人都用UBEC和大容量的锂电了!

网友:
用800MAH6V7号镍氢电池组做接收电还能飞1小时多的飘过。

网友:
手里有两组4800毫安时4.8V的电池用于汽油机CDI  为保证万无一失 想将两组电池 并联使用 并联后电流不会过大,并联后使用的时间会增加 , 大概会增加超过一倍时间。

     接收机的电池是两组4800毫安时6V的电池也可以并联使用 !是同样能增加舵机工作时间!
原则是并联的电池要相同。

网友(2011-10-07):
并联就是为了增加容量,当然可以延长放电时间,在同样的负载的情况下。还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但回路中的电流大小是负载确定的而不是电池决定的,只要电压不变,因为电池的内阻本来就很少。我担心的是,并联的电池组,会不会出现一组往另一组充电的情况,比如说,两组都是3S锂电。

网友:
CDI工作电流也就0•5A至1A,4000mA的电池不用并联直接工作3小时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模型的要求飞行时间超过1个小时

     手里有两组4800毫安时4.8V的电池用于汽油机CDI  为保证万无一失 想将两组电池 并联使用 并联后电流会不会过大??并联后使用的时间会不会增加 ?? 大概会增加多长时间 ...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使用的舵机是哪些型号??
耗电量多少??
纯粹就只有觉得时间太短??
还是舵机会有其他反映??

网友:
7.4V 4000MA锂电+UBEC 给接收机供电应该够了吧。

网友:
会不会太大了,4800毫安应该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