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第一次室外爽飞 视频

楼主(2011-06-30):
配置 飞控 AQ50
          电机 郎宇2208 KV1260
          桨    9038
          电调  ZTW18A

网友:
感觉还没完全调好吧。除了锁头之外, 没看出那点比我的KK稳。

网友:
没风情况下,机器漂移很小的。不够平。在调整一下。有米换好盈电调了。10安就行。

网友:
感度现在什么位置。感觉有点软绵绵的。理论感度越大越好,油门中上,感度合适机器不抖动或者抖动小就合适。手抓机器,强制前倾。感受一下抵抗力是不是够力度。回水平的速度是不是很快。你可以尝试一下设置到最大感度。体会一下油门中上机器抖动的效果,呵呵。

网友:
最大感度,看旋钮箭头的位置

网友:
怪不得那么稳

网友:
四轴太稳了,无爱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感度大概2点钟位置,太大就有点抖啊。水平还没校正好,遥控要不断的修正

网友:
没风情况下,悬停,不打舵看看机器往那边漂。比如往左漂。降落。把左边垫高点。重新校正一次水平。然后再次悬停看看。反复几次。直到悬停脱控漂移很小。微小的漂移可以打微调解决。

网友:
不错,不过飞高了都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
你这个摄影师的声音很好听

网友:
声音好甜啊

网友:
我承认!我是听说摄影师声音好听才看视频的。

网友:
喜欢有女声的视频! 真温柔!

楼主:
以后我会多发有女生的视频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