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钻混凝土墙的家用电锤吧!

楼主(2011-06-30):
想买个家用电锤,功率不用太大(最大能在混凝土墙上钻个手指粗的孔即可),能对付装个吊扇、吊灯、挂个大镜框等活即可。使用频率应该很低。家里有个冲击钻,但钻不动混凝土墙啊。
烦请大家推荐一款,希望耐用(虽然用的频率低,但可能一辈子也就买这一把了),价格不要太高。
谢谢!

网友:
买BOSCH就好了。

网友:
冲击钻真鸡肋。我也想问一下电锤

网友:
200块以内的能用,工具一般不是用坏的,是借别人借坏的.
最好选把开关是线性的,既转速跟按开关轻重有比例关系,可以防止瓷砖大理石打裂

网友:
使用频率低还是请别人来钻吧

网友:
我都是用**钻,加上钻陶瓷的三角钻头,混凝土,砖头通吃,只是钻头较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用啥钻?
三角钻头是啥样的?装普通钻上就能钻混凝土?

网友:
东成的不错,几百元。专业级的。

网友:
买电锤,最好是选那种电镐/电锤 2用的,既可以用钻头来打孔(锤+钻),又可以用扁铲来开电线槽(只锤不钻)。不过貌似这种的很少有小功率的,而市面上较多的则是电钻/电锤 2用的,其实电钻档精度是不会好的,一般都有枪钻,没必要用锤钻替代。
普通电锤,我看好麦太保KHE32的,一般家用开个空调孔都没问题。实现上述锤钻/电镐分离的功能则是KHE56及以上级别,,但是家里用太重了。BHE20/26则又太小了,偶尔遇到个稍微大点的孔不能开是很恼火的,BHA18是最轻的一款,也是最不划算的(主要是因为他是充电的,价格高的离谱。因此除非登山运动可以用用,没什么别的好处。)
MATABO-保时捷 P7911据说当初入选2010上海世 博 会德国馆展出,采用高碳纤维材料为外壳,轻便而多功能,设计上堪称艺术品,如果你不太在意钱钱的话,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买回后别忘了给兄弟们上测评报告!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一把是“东星”牌的,伞歯爱坏。

网友:
别迷信,简单300元以内,国产,搞定,电锤使了10好几把了。。。。家庭用不用说了

楼主:
10楼朋友推荐的估计很贵吧?我不需要那么高档的,也不需要那么多功能,能在混凝土墙上开个十几毫米的孔就行了。

x东上有一款“博世(Bosch)GBH2-18 RE 电子调速正反转电锤”,700元,不知怎么样?

楼主:
国产名牌,什么东成、还有个啥来着?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我用的博世好多年了,打混凝土非常快速有力。家用使用频率保养正常的话可以用一辈子的,建议买高品质的冲击钻。

网友:
东成的吧,不错

网友:
BOSCH太贵,而且很容易买到假货,东成真的不错,家用很好。

网友:
俺也想来一把 关注大家推荐

网友:
东成新的感觉还不错,和博世比耐用度明显比较差。

网友B:
不常用可以租,交押金,一次使用费5-8元,我五年租过两次,还带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用可以租,交押金,一次使用费5-8元,我五年租过两次,还带钻头。

也是个思路啊。算经济账的话肯定租着用划算,不过还是想自己拥有一把啊。
我13楼提到的“博世(Bosch)GBH2-18 RE 电子调速正反转电锤”怎么样?有了解的朋友吗?这个是真正的电锤吗?怎么还“正反转”、“调速”啊,听着像冲击钻啊,电锤也有这些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博世(Bosch)的好,向你这样的用法,保守的讲可以用200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又在网上考察了一下,不打算买博世的了。博世的虽然好,但价格太贵,而且对我这种半年可能都用不了一次的人来说太浪费了,打算买个300元左右的国产的,大家推荐个吧。谢谢。
对了,国产电动工具比较有名的好像有东成、锐奇,不知他们的电锤哪个好?

网友:
230买过一把 已经换过三个伞齿了  那东西 二百多的  质量都可以  不用买贵的

网友:
这个我建议不用选工地上用的重锤,选带钻和锤两档选择的轻锤就行了,特别是在有瓷砖的墙面打孔,可以先用钻档低速把瓷砖钻孔,再用锤档给墙面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