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报告奇怪的问题 锁尾问题 看看有没有和我一样遭遇的人

楼主(2011-06-30):
机型450SPORT   飞机在低速转动时打左右方向舵都有用飞机也很听话
当超过40%的油门后 飞机打方向舵 只能往左边打舵有反应···向右打舵 一点反应都没有 今天差点应为这个炸鸡····求老鸟解答··尾巴十分顺滑· 750+520 锁尾
0-30%油门后飞机打方向舵尾巴很听话 继续推高油门 打舵 舵机没有反应···可以观察到舵机拉杆都会出现虚影····求就
昨天刚买的尾桨夹 我拿开了舵机 当最大油门时 我用手拉动尾拉杆 居然拉不动····感谢NKZMH 的回答 回答如下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前几天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告诉你办法:

1、尾桨夹中联、尾桨轴承可能有坏的。在低速时,离心力小,轴承不阻转,锁尾和转向有效;高速旋转时,离心力大了,轴承承担不了那么大的力量,发生阻转,导致锁尾和转向失效。

2、八抓、尾推,连节处,也可能有地方有滞涩。同样道理,低速旋转时,连节处负载不大,能动;高速旋转时,连节负载大,不能动,当然锁尾和转向就失效。

你可以验证一下上面的现象:你把尾舵机拆下来,只用手牵着尾拉杆,推油门加转(一定要带着尾桨一起转,不要拆掉),低速旋转时应该能拉动,油门推高了就拉不动了。

这样,解决办法你应该已经明白了,换尾巴上的零件,像内外轴承、中联、八爪,直到即使你推最高油门,手仍然能比较灵活地拉动尾拉杆,就好了。

不是尾舵机问题,不是中立点问题,不是陀螺仪问题。别听别人乱猜测。
可是现在是装上去 不装尾推 直接光杆 全油门 整个飞机震动机会很小  可是上了尾桨夹后 那震动手拿不住 直接手就麻木了 而且声音很恐怖

网友:
什么尾舵?有没有扫齿?

网友:
尾舵机居中时检查尾部滑块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DS520  而且连杆震动很大···晕死··

楼主:
不装尾桨整机震动很小 上了尾桨··低速震动很小 全油门 连杆都有虚影了

网友:
尾桨震动  换掉试试

楼主:
换了尾桨 问题依旧

网友:
先排除震动
然后看看行程,尾滑套在中间时尾桨螺距如何,移动到两边时螺距又如何
拔掉马达开机,拨动方向试试

网友:
检查是不是哪里滑脱了,PRO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是传动轴齿轮头焊点开了。

楼主:
是SPORT 不是PRO LS你在帮我诊断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同样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修了好多个地方问题依旧,到最后我拆开尾舵机N590才发现里面有一个齿轮轴有虚位了!换掉922后问题解决。

网友:
是不是电调信号线在那些油门位置时信号干扰了陀螺,分开陀螺和电调的信号线

网友:
要不换个锁尾舵机,试试!

网友:
看看尾管是不是脱出来了

网友:
舵机问题吧

楼主:
舵机是好的下午居然尾巴发热不知道那边有摩擦··

网友:
我的昨晚爆了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