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炸机原因(有视频)

楼主(2011-06-30):
声明此视频为转载
bb303
的,我看了不下100遍,始终分析不出炸机原因,感觉动力十足,机身制作也很考究,怎么会炸呢???

网友A:
看了4遍,感觉头重啊,拉不起来!

网友B:
头重 还有操作问题 这个因该能飞 但是反向一偏他就收油了 那就炸

网友C:
操作手法问题

楼主:
哎,我经常炸机的,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了

网友D:
很明显手法问题,操作了翻滚,一看不对,收油了,不掉地上掉那?

网友E:
高速机!!感觉机头不算重...机机都已经顺利起飞了,,怎么在打副翼的同时感觉到操作人员没打升降呢???而且还猛收油...不失速炸鸡才叫怪了。。。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老鸟补充

网友F:
我来分析你如何炸机的!
很明显手法问题,操作了翻滚,一看不对,收油了,不掉地上掉那?
这种寒道机,说实话最好别手抛,本身副翼的效应在低速下就小,上升力要靠速度才能体现,起飞前的正常加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手抛,推力线极容易偏,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横向移动的力量,你在低速下打副翼,不是失速炸机就是进入可怕的螺旋----
很明显,录像中,飞机扔的时候,偏离直线,操纵者赶紧打副翼调直,着急之下,打过了,翻了跟斗,低空低速,汗道机这么干不死才怪!
赶紧装起落架吧,降落时也不至于擦破机身,或造成进气道进小石头,一下就把螺旋桨打炸,那个小桨,特容易被打断,你还得拆机修0-----
供参考!

网友F:
抱歉说错了,不是寒道 ,是KT板机吧。
如果是板机,做的太重的话,肯定是不好飞的,板上升力小且不顺溜===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分析的情景交融啊

网友G:
飞机处于一个炸鸡的姿态(机身一直倾斜没平过来)
那么长时间 (1秒)。 操控者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只知道收油,这种情况应该0.1秒就该反应过来并向右打副翼让飞机水平。
就像一个不会骑自行车的人摔了,还一直纳闷,我怎么会摔呢? 你不会骑,你反应慢,你头脑短路当然会摔了。

网友H:
打了副翼翻滚的同时没打升降(应该是动了一下升降马上就放回位了),后段有收油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