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8K面、4K面、2B面、工业面的区别

楼主(2011-06-30):
有大侠给介绍一下!

网友:
是表面代号
表征的是ISO标准(ISO/CD16143-1)的规定的板(带)材表面加工类型和表面状态
1--表示热轧  2--表示冷轧

2B--表示冷轧光滑

K--则表示达到镜面程度  8K比4K更亮些

至于“工业面”则在ISO标准中无此分级,或许是人们对表面稍差些的板材的一种俗称吧。

这是我从书上刚查到的,原来也和你一样不太了解的。

在ISO标准中分得很细的,有1U,1C,1E,1D;2H,2C,2E,2D,2B,2R,2Q;特殊精加工类的1G/2G,1J/2J,1K/2K,1P/2P,2F,1M/2M,2W,2L,1S/2S等许多种表面加工类型和表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