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o15级

楼主(2011-06-30):
手上有个nikko15级的发动机,自打买来了就没打着过,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这个发动机的活塞侧面有个洞,请问这个洞是应该朝向排气口还是背对着排气口呢?背对着放的话没油缸压都挺大的,正对着排气口的话缸压就不那么大了。真后悔当时第一次拆的时候没仔细记清朝向,麻烦懂的大虾指点

网友:
你可真厉害啊.那两个洞是用来把活塞和连杆连在一起的销轴插在里面的,装反了的话那就不是有没有压缩的问题了.那就是因为活塞的行程不够面卡在里面了,那个活寒的开口端还有个你看到了没有?那个豁是朝后的啊

楼主:
不是的,发动机是侧排气的。我说的那个侧面的大洞只有一面有,连杆的穿孔跟这个洞是呈T字型排列的

楼主:
昨天拆发动机正准备照相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缸套左侧留有一个给活塞这个孔用的气道  封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拆发动机正准备照相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缸套左侧留有一个给活塞这个孔用的气道  封贴

呵呵!哪个洞应该是化油器的!呵呵!只出不近哪来的压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