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出现问题了,请帮助!

楼主(2011-06-30):
我手头有套B6充电器,现在出现了故障:充镍氢电池正常。但是不能充锂电。充电开始5秒后,自动跳出,屏幕显示:BATTERY  VOL  CELL  CONNECT

请问是数据设置错误?还是充电器坏了?

祝看贴、回帖的模友身体健康,一切美好!

网友:
一定要回,我没B6

网友:
不是充电器的问题,是接线错了,

网友:
充锂电,平衡线和输出线都要接到充电器上的,那分走人

网友:
没有连接平衡插头!

网友:
一般情况下来说是连接问题,但也不排除你充电器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锂电要接平衡线的啊,镍氢镍镉和铅酸电池都是串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套B6充电器,现在出现了故障:充镍氢电池正常。但是不能充锂电。充电开始5秒后,自动跳出,屏幕显示:BATTERY  VOL  CELL  CONNECT

请问是数据设置错误?还是充电器坏了?

祝看贴、回帖的模友身体健康 ...

报错的意思是说,连接错误,需要中文说明书联系我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讨论

我的充电器连接是正确的,我其他的几个B6充电器都是正常的

我怀疑的是充电器的暑调试数据设置错误

楼主:
byron0921

朋友,请发份中文说明书,让我学习学习,研究出问题所在了,再将结果告诉大家交流

网友:
自己下 载看吧

楼主:
我仔细研究过,但是还没有解决问题

有没有哪位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充镍氢电正常,而不能充锂电,充电开始5秒后,自动跳出,屏幕显示:BATTERY  VOL  CELL  CONNECT

网友:
你选择对应的电芯数量和型号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deID=67937465219371处买的B6还没有冲几次就出问题了,充单块电池时3S的最后一个电压显示是00.00.  充两块3S的时候又能够把所有的电压显示出来,但是好像平衡不好。有一块电池被充鼓了,有一次用电压测试仪侧了一下,其中的一块最高到了4.28V把我晕死了。联系老板”菠萝“总不在线也没有回信。。。我都停飞快一个月了。。。电池也是在他那里买的  11.1V 2200HM 3S的。。。真是欲哭无泪呀。。。求高手指点呀!!!

网友:
 平衡口插到3s那边,做到了么,不应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选对了,我其他的B6充电器都是这样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很不应该,连接都是正确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怀疑是没有设置好或者充电器坏了,但是我不会设置,请教高手,如果说它坏了,但是为什么又能充镍氢电池

天啊,谁能告诉我

楼主:
刚才又研究了一下午,还是没有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