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了,请教铸件如何刷漆刮腻子

楼主(2011-06-30):
已经刷好一遍底漆了,底漆是环氧富锌底漆,昨天刷的,刚才刮腻子(汽车用的原子灰),半小时后发现腻子附着力不行,能直接一片片揭下来。打电话问卖我腻子的人说应该先刮腻子再刷底漆,不知道怎么办了,有什么办法能补救,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腻子可以在底漆上挂住吗?

楼主:
这个是横梁的,已经喷完漆,如果找不到补救的办法就不准备再磨掉底漆重刮腻子了,太累,不想折腾了,虽然不挂腻子有些地方不太好看但好在不影响使用,

网友A:
用抛丸机或者喷砂 把底漆打掉

网友:
先腻子再刷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抛丸机或者喷砂 把底漆打掉

几百公斤重,想搬出去处理还得请搬家公司来,何况,很多装配面都调好了,不能再喷砂了

网友A:
那就用角磨机=_=  把要除油漆的地方用钢丝刷都弄掉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有位香港的模友用什么碱煮掉漆膜和腻子翻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角磨机=_=  把要除油漆的地方用钢丝刷都弄掉

原来机器涂的是红色的油漆,然后我买的环氧漆,就是为了不起反映,以防万一,用角磨机把原来的红色油漆全磨掉,累的我背疼,实在没有信心能再磨一遍

网友A:
 那就请人磨  不然刮腻子是搞不上去

网友B:
搜“去漆剂”就行了,喷上一会,漆就掉了,多喷几遍之后,打腻子。

要不然,就不用腻子,面漆厚一点也比较平整。

网友:
如果铸件加工完成 直接刮腻子 表面有油 行不行啊 木头

网友:
角磨机打掉,然后用原子灰腻子

网友C:
我用铁红防锈漆翻新,前天刚刮完腻子,目前花了十块钱。

网友:
环氧富锌底漆一般是用在铝合金上的.   铁件一般是用环氧铁红防锈漆或者要求高的用环氧红丹防锈漆.       按照施工要求是先涂防锈漆再刮腻子

网友D:
至于腻子一片片接下来,想问下腻子表层用手摸有没有发粘的感觉?

网友:
真悲剧。。我也推荐去漆剂。不过味很大。

网友E:
干脆别折腾了,把外面能磨到的地方用钢丝刷打一下算了,内部就别搞了

网友:
别的不知道!最近给我的汽车补漆,都是先喷防锈底漆,后刮腻子的,也没出现掉腻子的问题!附着力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请人磨  不然刮腻子是搞不上去

请你来青岛给我磨吧,呵呵,包吃包住还给工资

引用 网友B:
搜“去漆剂”就行了,喷上一会,漆就掉了,多喷几遍之后,打腻子。

翻砂做的铸件表面太差,很多地方还有砂眼,估计面漆不能完全遮住,还得想办法刮腻子,不过卖我原子灰的说刮得厚度不能超过1毫米,我那铸件很多地方不平到好几毫米了。

引用 网友F:
两种可能性会导致涂膜层间结合力差 ...

有可能,明天接着试验,感谢你的帮助

引用 网友C:
我用铁红防锈漆翻新,前天刚刮完腻子,目前花了十块钱。

目前光油漆花了400多,腻子不到100。真惨,都是用钱去砸经验值

引用 网友D:
至于腻子一片片接下来,想问下腻子表层用手摸有没有发粘的感觉?

没有发粘的感觉,谢谢

引用 网友E:
干脆别折腾了,把外面能磨到的地方用钢丝刷打一下算了,内部就别搞了

不折腾了,明天再把底漆用砂纸拉一下,再刮,不行再试下木头给的第一个办法,实在不行就多喷点中间漆和面漆完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这周上夜班,白天几乎没怎么睡觉,今天困的不行了,睡了一白天,可算是休息过来了,明天接着按照各位的办法试验。